两个51之间,如何只用INT0实现半双工通讯

楼主(2009-11-30):
近日看到一个电路图,两个单片机之间只是INT0这个引脚连起来,他们之间要实现半双工通讯。请问一下,这是怎样实现的,应该不分主次吧?然后他们之间的这样通讯,有多可靠?他们这样通讯使用到定时器吗?这样通讯方式有什么要注意?
谢谢!

网友A:
可靠与否,取决于协议。

网友B:
高速的话再加上可靠的硬件和LAYOUT

网友C:
是这个图吗
我也看到了

网友D:
只要你的思路正确,就会相当的可靠。

楼主:
4楼哥们,图是差不多,共用电源,但他们还有一根线,把它们的INT0连接起来。
怎么样的协议才能弄得可靠一点?它们的通信原理是通过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结合在一起接受数据吗?

网友C:
我看的人家就用了这两根线来通信,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做的

做过的来解释一下嘛

网友E:
INT互接可以借鉴红外解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