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什么下载后实现不了?

楼主(2009-11-30):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怎么了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void Display()
{
  uint i,j;
  for(i=0;i<8;i++)
  {
  PORTB=0XFF;
   PORTB&=~BIT(i);
   delay(100);
  }

  for(j=7;j<=0;j--)
  {
  PORTB=0XFF;
   PORTB&=~BIT(j);
   delay(100);
  }

}
void main()
{

   DDRA|=BIT(2);
   PORTA|=BIT(2);
   DDRB=0XFF;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没看什么问题

网友B: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这里看着比较奇怪

网友C:
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D:
下载后实现不了是啥意思?再解释一下

网友E:
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实现不了应有的功能

网友F(2009-12-30):
那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吗,好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