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个电路:
想找下以前发的贴看下,都没有了。想请大家帮忙再分析下这个电路。图2是图1中的iris2部分。图2电路图是我照着PCB板画下来的,主要就是驱动光圈用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越详细越好的,不吝赐教,谢谢!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2009-12-01):
iris2的1,2脚是反馈吧。
这个电路总体可以理解为积分器、横流(恒压)功率驱动。
当输入+反馈平衡时,输出保持恒定。

楼主:
可以具体地讲下吗?
尤其是恒流(恒压)功率驱动,可以说清楚点吗?谢谢指教
运放一脚的输出如何分析呢,要是不加三极管,可以理解为积分电路,但是加了三极管之后,该怎么理解运放1脚的输出,以及分析这个三极管呢?

网友A:
三极管就是扩流作用,注意运放的负反馈点。
你别管运放输出是什么,关键是负反馈点的电压是多少。
当输入+反馈平衡时,负反馈点电压输出保持不变,不就是恒压或恒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