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8M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09-12-01):
小鸟再次请教,这几天问得比较多,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使用KEIL 3 对SH79F168M编程的时候,在KEIL 3上没有找到这个器件,选择的是SH79F168(两个芯片封装不同,少了两个I/0口),但是JET51一直连接不上芯片,下载不了程序。确信JET51跟芯片的连线没有错误。请问一下熟悉的人,在keil上面选择SH79F168是否支持芯片SH79F168M?

网友A:
选择SH79F168是没有错的,后面的M是指封装形式.
连接上JET51后看一下其红色及绿色指示灯是否点亮,点亮的情况下再下载程序.
请把错误截个图上来看看,以便分析.

PS:有问题就问,没关系的.

网友B:
楼上也不提一提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不好意思,放的是低级错误,焊接的借口接触不良,讲出来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4# qiu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