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信号的微分调理

楼主(2009-12-01):
我需要将一个模拟信号进行微分处理,那么有没有现成的芯片能够实现这一微分功能呢?请大家给我提供些信息,谢谢!

网友A:
拿个运放搭一个就行。将反向比例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换成电容,那便是典型的微分电路。

楼主:
我自己用运放搭了一个 感觉不是很理想 所以想问问大伙有没有集成的芯片。而且有的资料上说高通滤波器,对低频信号起到微分器的作用,是这样么?可以用一个较高截至频率的高通滤波器来做微分器么?

网友B:
选择运放时要看信号频率和信号强度,运放的增益带宽、压摆率和输入失调系数是要关心的。

楼主:
资料上说高通滤波器,对低频信号起到微分器的作用,是这样么?可以用一个较高截至频率的高通滤波器来做微分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