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恒压控制原理

楼主(2009-12-01):
假如电源是20V,电池要求电压16.8V,我看16.4V以上恒压控制,我按照16.8/20的比例来充电对吗?怎么说电流大了?麻烦指点,是不是按照这个比例来控制PWM的,谢谢。

网友A:
20V电源给16.8电池充电用线性电源也可以

网友B:
电流是否合适要看电池种类和制造工艺,查资料获得,电流过大会造成电池发热、充电效率降低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充电电流过小会导致充电时间过长和其它一些问题,通常先用恒流充,然后转入恒压完成充电,过渡电压点根据电池品种和参数确定,原则上转恒压后电流不能大于恒流区。

楼主:
谢谢3楼,这样分析应该是恒压的转换点不对是吧?客户提供的规格是电池16.8V,16.4V以上恒压充电,我是按照这个做的,但说电流太大,电路都保护了。前端供电20V,按16.8/20来取PWM值应该没错吧,麻烦再分析,谢谢

网友C:
唉,LZ对恒压充冲一点都不懂,理解一下为什么要恒压充电,充电电流要多大,电池电压范围

网友C:
还有PWM的占空比不是根据电压来记算的,而是根据实际的电流,电压,到最高充电电压时,通过调整电流大小来调节PWM的占空比,看你的说法应该是一个DC-DC充电电路

楼主:
是不懂,所以请教,请解释一下恒压充电是恒在那个电压,以实际分析,谢谢

网友C:
看图,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不同、电源内阻不同,用恒压法得到的充电电流便不同,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计算了,客户给的转折电压点是基于特定内阻和电压的充电电源的,你必需还原原条件才能正确设计,或者基于你现在的电源条件重新制定充电工艺。

网友D:
似乎很高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