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ARM的堆栈指针设置

楼主(2009-12-01):
这是优龙FS2410实验箱(使用的是S3C2410)的一段启动代码,请问为什么堆栈要设置在0x0c700000处?

;汇编指令实验
;定义端口E寄存器预定义
AREA  Init,CODE,READONLY     ;该伪指令定义了一个代码段,段名为Init,属性只读
ENTRY                      ;程序的入口点标识
EXPORT __ENTRY
__ENTRY
ResetEntry
mov sp,#0x0c700000     ;定义堆栈指针
IMPORT Main       ;声明主函数Main
BL Main       ;调用主函数

网友A:
你也可以定义在0xc700004,这个影响不大吧,也跟整体框架有关系,贴个图看下,楼主的箱子内存挺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