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惯性很大的物体怎么样控温

楼主(2009-12-01):
我现在在调试温度算法,被加热的物体热惯性很大,我现在的效果就是震荡很厉害。同一个算法,我在一个热惯性较小的加热系统中控制效果挺好。我用的是仿人算法,有谁可以指导一下我么?

网友A:
采用 四轮通风碟刹。

楼主:
我们的产品上不能有通风散热的装置的

网友B:
算法整定是关键,通常大惯性温控系统采用PID算法控制,但微分环节可以不用,搭配合理仅靠比例积分环节就够了,增益随控制目标的接近而下降,多试几次,用经验就可以搞定。如果需要具体的指导,非现场的话会比较困难,毕竟弄清楚你的控制系统和软件算法以及被控对象的物理特征参数是需要大量信息交互的。

网友C:
还是算法问题。对于惯性大的系统进行控制,一般都要有个超前量。惯性越大,超前两也要也大。这个参数要靠实验来取得

网友D:
很简单,先测一下环境温度,计算出温度上升的速度,预计出在某个温度停止加热后再升高的温度,就OK了

网友E:
用二维模糊控制

楼主:
7楼的高人好,你有没有用你说过的方法做过呀,如果做过效里怎么样?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很大一个圆住形铁桶,直径大约10cm,中空(直径约3-5cm)。用来将塑料熔化。加热是电热丝,由交流接触器控制通断,没有散热装置,高人可以为我指导一下路线(用什么算法之类的)
现在我为了做实验,测试一些算法(像仿人控制),我是用电热水壶(加热的在最底部),传感器18B20没有放到底部,在水中间深度的位置,昨天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回去我把数据传上来。我感觉仿人控制效果不好

楼主:
昨天我家里的电源闸刀烧没掉了,停电所以没有传上来,这个星期我要从杭州回瑞安老家,星期天我加来以后再贴上来。要是有哪位大侠做过仿人控制的,请指点一下我哦

网友F:
建数学模型吧, 分析出主极点和Delay时间,再选合适的PI参数。 力争减小Delay, 这东西对闭环性能影响很大,若不能有效减少就不要奢望微分环节了。

网友D:
热水壶对水加热主要靠对流,所以对水壶的模型恐怕不太适合塑料,塑料是热的不良导体,热传导速度很慢,又是非晶体,对其研究如何控制加热温度,不如先研究对其加热的方法。或许按照控制理论可以解决,但不考虑塑料的热传导过程,以及熔化的特点,可能要费一点事。所以我认为要先考虑加热方法,选择好的加热方法,使待加热的塑料能同步升温,可能要好控制一点。我没搞过这东西,只是瞎说一通,希望会对你的研究有帮助。

网友G:
搅拌,不二法门……

网友H:
惯性和延时/纯滞后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付大惯性,比例系数不能大
对付延时/纯滞后,比例系数则不受此限制

好象是这样,好久没搞过了,友情帮顶

网友H:
我们的产品是很大一个圆住形铁桶,直径大约10cm,中空(直径约3-5cm)。用来将塑料熔化。加热是电热丝,由交流接触器控制通断,没有散热装置,高人可以为我指导一下路线(用什么算法之类的)
现在我为了做实验,测试一些算法(像仿人控制),我是用电热水壶(加热的在最底部),传感器18B20没有放到底部,在水中间深度的位置,昨天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回去我把数据传上来。我感觉仿人控制效果不好wlz966 发表于 2009-12-3 15:22

这种情况,似乎从传热介质着手比较容易。因为传热介质可以做到小惯性。

网友H:
补充:我看介质温度控制在塑料气化变质的温度以下,就能“保险”了。

网友I:
可以牺牲升温速度,增加加温环节或者主回路的阻尼。

网友J:
先手动加热试一下,看是否能够达到你的设计要求,如果手动加热都无法满足要求,说明你的设计有问题,即使算法编出花来,也办不到。

网友K:
个人认为,做温控系统时,测量点的选择很重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应选择不同的测量点和测量方式。
楼主对水和塑料两种情况应该有所差别:
水的热传导速度较快,所以如果想使水温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只需要在水的顶面与加热器件中间寻找一个点就可以了。
而塑料的热传导慢,如果在塑料中部找点的可能性比较差,可能导致炉边温度过高而中部温度过低。除非采用多点测量取平均值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炉温控制的方法。对炉体的温度进行控制。

网友D:
水的热传导速度较快,
水也是热的不良导体怎么叫“水的热传导速度较快”?热传递有三种方式:对流,传导,辐射。一般来说热传递这三种方式都同时进行,只是以其中一种为主要的传递方式,水的热传递主要靠对流。

网友L:
多试验几次就找到规律了

网友H:
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控制与保持策略。
比如锅炉启动,单单烘炉就好几天呢。

网友M:
我们用了一种即可保证温度不受影响的加热和降温方法。是高频和中频的热处理。。冷却都用到了水。。你可付借鉴呢。。不损害加热元件。。且有过流。过压保护的。。你多查一下。。

网友N:
就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好像不要这么复杂吧?买一台温控仪,PID控制,完全解决。
罩式炉,直径2M,高5M,装15吨带钢,电热带加热,使用PID,控温良好。

网友O:
大惯量控制有什么指标啊?
比较难控的,外国控温仪表你看看,
专门搞这个,都几十年了。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好好研究下PID吧,
别什么人工智能,太高级。

网友P:
很复杂,我是来学校的。

网友Q(2009-12-31):
呵呵!听说可以先用matlab仿真下!但是我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R:
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传统pid就ok了

网友S:
matlab
这个软件哪位有,共享一下,有酒喝

网友(2010-10-08):
最好用两个传感器一个在发热器附近另一个最远热导

网友T(2010-12-08):
大滞后,工控难点

网友U:
没有准确的数学模型,很难做到精确的控制。

网友V:
Smith预估控制可解决

网友W:
大热惯性,应该采用大林PID算法或斯密特算法,需要LZ通过实测阶跃输入时输出延时量,计算具体参数.

网友X(2011-01-07):
做自适应算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