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233驱动是否需光耦隔离

楼主(2009-12-01):
请教:使用IR2233驱动芯片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应该加光耦隔离,对吧?电机控制中常用的光耦隔离有哪些?
多谢赐教~~~

网友A:
这个不好绝对化,主要看应用环境和系统总体构成及结构工艺等,不放心的话当然加上也没坏处,只是要正确设计,隔离控制信号输入侧即可,但要注意隔离是需要无电气回路的,包括电源和地回路都要独立,否则就没有隔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