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重启问题

楼主(2009-12-01):
单板不能启动,加载不了内核,串口不停打印以下信息:
U-Boot 1.1.6 (Dec  9 2008 - 16:22:10)
DRAM:  64 MB
NAND: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
3V 8-bit)
25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PHY not rese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U-Boot 1.1.6 (Dec  9 2008 - 16:22:10)
DRAM:  64 MB
NAND: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
3V 8-bit)
25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PHY not rese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
.
.

用SAM-BAV2.9对SDRAM空间进行测试,结果都是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SDRAM为32MB,16BIT接口,从NAND FLASH启动。CPU不停输出复位信号,启动过程中在即使敲了键盘也不能停止它复位。

楼主:
SDRAM时钟跑100M,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你的U-BOOT修改的程序有问题就是PCB布线.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ATMEL官方的linux BSP,EK的SDRAM是32bit的。你的为16bit,请修改相应的UBOOT和bootstrap。

网友C:
你的SDRAM配置更改了,请修改相应的UBOOT和bootstrap。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MCU在启动过程中,本身会输出一个复位信号去复位PHY,而我们在复位信号上接了个电容,电容的充放电导致MCU重新复位。去掉电容后可以正常启动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