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x4312做视频切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利用max4312在做视频切换时,遇到以下问题:
1)图像是黑白的。
2)图像抖动非常不稳定。

视频信号为复合视频。
max4312的输入端并联75欧的电阻,输出端串联75欧德电阻,max4312视频信号的输入通过BNC端子及同轴电缆链接到摄像机上,max4312视频信号的输出通过BNC端子及同轴电缆链接到液晶屏的驱动板上。

楼主:
上面忘了说了,max4312的gain=1。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lanmp:你说要液晶屏显示的图像状况呢?还是原理图?

网友A:
你说呢?液晶屏能看出问题来么

网友B:
应该是阻抗不匹配或EMC特性过差所致。

网友A:
哦,想起来了。Gain应该是2吧。你试试。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不是很大,确实应该采用大于1的增益,否则无法弥补插入损耗。

网友A:
就算是标准幅度输入输出也应该用2倍放大,后面有75欧姆电阻呢。

楼主:
本来想放上原理图,但不知道如何在帖子上插入图片。
谢谢各位的帮助。
max4312用的单电源+5V,由+12V通过通过LM805下变得到。
5V输入到max4312的VCC脚是,没有加电容去耦,不知这个会不会带来干扰?
摄像机到max4312的电缆,max4312输出到液晶屏驱动的电缆,目前实验都1m多一点。

网友C:
真是有钱人,max4312多少钱一片?

俺只敢用两个三极管,三个电阻来搞定。公司产品因此而节省的成本,足够支付俺的薪水了。

网友A:
三极管一致性差阿

网友C:
提到用分立器件,总是有人说:麻烦,一致性差...

如果只会用集成器件,那么待遇永远上不来,三五K的初哥谁都会弄的,BOSS跟你谈个啥?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现在方案就是这样了,powerants您也帮着看一看。

网友A:
现在就连机顶盒这种成本控制要求很高的东西都用集成元件来做了,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

楼主:
上次的好像看不清,这次来个大图。
图中的Rf、RG控制GAIN,Rf=0,RG为无穷大,gain=1

网友C:
re: jpg_sir 为何不对比输入输出的波形?幅度是否相等?
re: lanmp  方案公司与器件商是狼狈为奸的,用IC,都会捞油水的机会。俺两个三极管的方法,是用来切DVD的输出的,输入输出波形完全可以叠起来,多年来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画质比专业开关IC差。

网友D:
gain=2比较合适

楼主:
PowerAnts:
我们手头只有100M的示波器,不知能不能测量复合视频信号?

网友C:
这里所说的视频,一般是CVBS,即全电视信号, 包含了复合同步脉冲,黑电平白电平,消隐电平,色度信号。如果学过广播电视原理,那么用示波器就可以通过看波形,来找到丢失了那一部份,是谁把它给砍掉了?对症下药就是。

网友A:
Rf=Rg=512再试试

网友A:
错了,是510

楼主:
没找到500欧的电阻,RF=490欧,RG=490欧,图像稍微稳定了一点,出现了一点颜色,但颜色不对,另外,图像在液晶上向右偏移了,左边出现了一条黑边。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摄像机进切换板的bnc接头处,用手一动,对图像的干扰特别大。

网友E:
反馈电阻接的很个性啊。;P

网友E:
翻了翻数据手册

楼主:
Rf、Rg接错了,当时使用的gain=1,rg开路,就就没仔细看。
问个其它的问题:
max4312中没有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该悬空呢还是接地?

网友E:
Rf、Rg接错了,当时使用的gain=1,rg开路,就就没仔细看。
问个其它的问题:
max4312中没有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该悬空呢还是接地?
引用 楼主:

rg开路时,貌似rf应为零,如不为零对电路也是有影响的。
悬空肯定时不好的。

网友F:
不管gain多少,不至于影响颜色,除非同步头掉了。
可以先跳过切换看看。或者用三极管搭个缓冲器。

楼主:
图中波形是复合视频信号的波形,下面的波形是单色的亮度信号。

楼主:
利用示波器比对终于发现问题了:gain=1,测量max4312的复合视频输入和输出,发现max4312的输出信号中,低电平被截掉了,如图所示。图中只是一个示意图,画的不太准确,不知各位高手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正如awmc_m所说,水平同步也没有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max4312是不是要使用正、负电压而不能使用单电源呢?

网友A:
奇怪,你为什么非要Gain=1呢?

楼主:
回lanmp:
板子已经做好了,使用的gain = 1.
使用其他的gain,还需要在板子上飞线接电阻。

网友A:
那就把后面的75R换成0R

网友A:
哦,还有。你没做电平转换,所以削平了。

网友G:
我用20M国产示波器,看全电视信号,同步头,彩色负载波等信号都很清晰。你的2个外接电阻,都应该是500欧,就是PDF表格中的第二行,增益为2,也就是6DB。RF=500欧,RG=500欧。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max4312在处理复合视频信号时不能接单电源。
接下来试一下,gain=2
目前的问题是,用手动一下BNC街头,或者晃动摄像头,有时信号会消失一下,屏幕上出现干扰条。

网友A:
你这结论下得不对。你用单电源不行是因为你电路设计,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lanmp:能具体点吗?您是说在信号进入max4312之前,首先把信号抬升吗?

网友A:
是的。前后都要电容耦合。

网友G:
4脚,5脚前要接电容耦合,20uf--100uf。

网友H:
max处理视频信号的芯片好像很贵哦
用max4545做过简单的三路视频切换,45元一片,不过效果很不错
模电太差,做的时候没少走弯路,被老头骂惨了的

网友G(2010-01-07):
看过市场上电视机,大多用CD4051,几毛钱。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