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网线TX+ TX-信号特征

楼主(2009-12-01):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差分信号,二者相位是相反的,调制器在网卡芯片中,由逻辑0、1决定信号相位即采用移相键控调制。

楼主:
哦 。这样啊。。在哪有讲?802.3有么?貌似没看见。。。

看到有的仪表有测试线序图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原理。。。
一根网线接在表上。就能显示出线对。。。这样直通线还是交叉线就比较明了?

网友A:
基本信息要去看器件手册,线序测量是根据有无信号和信号的相位确定的。

楼主:
LINKRUNNER PRO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