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比较详细的DOS命令说明

楼主(2009-12-01):
1 echo 和 @
回显命令
@                        #关闭单行回显
echo off                #从下一行开始关闭回显
@echo off                #从本行开始关闭回显。一般批处理第一行都是这个
echo on                  #从下一行开始打开回显
echo                    #显示当前是 echo off 状态还是 echo on 状态
echo.                    #输出一个”回车换行”,空白行
                            #(同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2 errorlevel
echo %errorlevel%
每个命令运行结束,可以用这个命令行格式查看返回码
默认值为0,一般命令执行出错会设 errorlevel 为1

3 dir
显示文件夹内容
dir                    #显示当前目录中的文件和子目录
dir /a                  #显示当前目录中的文件和子目录,包括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
dir c: /a:d            #显示 C 盘当前目录中的目录
dir c: /a:-d            #显示 C 盘根目录中的文件
dir c: /b/p            #/b只显示文件名,/p分页显示
dir *.exe /s            #显示当前目录和子目录里所有的.exe文件

4 cd
切换目录
cd                    #进入根目录
cd                      #显示当前目录
cd /d d:sdk            #可以同时更改盘符和目录

5 md
创建目录
md d:abc            #如果 d:a 不存在,将会自动创建中级目录
#如果命令扩展名被停用,则需要键入 mkdir abc。

6 rd
删除目录
rd abc                  #删除当前目录里的 abc 子目录,要求为空目录
rd /s/q d:temp        #删除 d:temp 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和文件,/q安静模式

7 del
删除文件
del d:test.txt        #删除指定文件,不能是隐藏、系统、只读文件
del /q/a/f d:temp*.*
删除 d:temp 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包括隐藏、只读、系统文件,不包括子目录
del /q/a/f/s d:temp*.*
删除 d:temp 及子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包括隐藏、只读、系统文件,不包括子目录

8 ren
重命名命令
ren d:temp tmp        #支持对文件夹的重命名

9 cls
清屏

10 type
显示文件内容
type c:boot.ini        #显示指定文件的内容,程序文件一般会显示乱码
type *.txt              #显示当前目录里所有.txt文件的内容

楼主:
11 copy
拷贝文件
copy c:test.txt d:test.bak
复制 c:test.txt 文件到 d: ,并重命名为 test.bak
copy con test.txt
从屏幕上等待输入,按 Ctrl+Z 结束输入,输入内容存为test.txt文件
con代表屏幕,prn代表打印机,nul代表空设备
copy 1.txt + 2.txt 3.txt
合并 1.txt 和 2.txt 的内容,保存为 3.txt 文件
如果不指定 3.txt ,则保存到 1.txt
copy test.txt +
复制文件到自己,实际上是修改了文件日期

12 title
设置cmd窗口的标题
title 新标题            #可以看到cmd窗口的标题栏变了

13 ver
显示系统版本

14 label 和 vol
设置卷标
vol                    #显示卷标
label                  #显示卷标,同时提示输入新卷标
label c:system          #设置C盘的卷标为 system

15 pause
暂停命令

16 rem 和 ::
注释命令
注释行不执行操作

17 date 和 time
日期和时间
date              #显示当前日期,并提示输入新日期,按"回车"略过输入
date/t            #只显示当前日期,不提示输入新日期
time              #显示当前时间,并提示输入新时间,按"回车"略过输入
time/t            #只显示当前时间,不提示输入新时间

18 goto 和 :
跳转命令
:label            #行首为:表示该行是标签行,标签行不执行操作
goto label        #跳转到指定的标签那一行

19 find (外部命令)
查找命令
find "abc" c:test.txt
在 c:test.txt 文件里查找含 abc 字符串的行
如果找不到,将设 errorlevel 返回码为1
find /i “abc” c:test.txt
查找含 abc 的行,忽略大小写
find /c "abc" c:test.txt
显示含 abc 的行的行数

20 more (外部命令)
逐屏显示
more c:test.txt        #逐屏显示 c:test.txt 的文件内容

楼主:
21 tree
显示目录结构
tree d:                #显示D盘的文件目录结构

22 &
顺序执行多条命令,而不管命令是否执行成功

23 && 和 ||
&&顺序执行多条命令,当碰到执行出错的命令后将不执行后面的命令
| | 顺序执行多条命令,当碰到执行正确的命令后将不执行后面的命令
find "ok" c:test.txt && echo 成功
如果找到了"ok"字样,就显示"成功",找不到就不显示
find "ok" c:test.txt || echo 不成功
如果找不到"ok"字样,就显示"不成功",找到了就不显示

24 |
管道命令
dir *.* /s/a | find /c ".exe"
管道命令表示先执行 dir 命令,对其输出的结果执行后面的 find 命令
该命令行结果:输出当前文件夹及所有子文件夹里的.exe文件的个数
type c:test.txt|more
这个和 more c:test.txt 的效果是一样的

25 > 和 >> 和 ^
输出重定向命令
> 清除文件中原有的内容后再写入
>> 追加内容到文件末尾,而不会清除原有的内容
主要将本来显示在屏幕上的内容输出到指定文件中
指定文件如果不存在,则自动生成该文件
type c:test.txt >prn
屏幕上不显示文件内容,转向输出到打印机
echo hello world>con
在屏幕上显示hello world,实际上所有输出都是默认 >con 的
copy c:test.txt f: >nul
拷贝文件,并且不显示"文件复制成功"的提示信息,但如果f盘不存在,还是会显示出错信息
copy c:test.txt f: >nul 2>nul
不显示”文件复制成功”的提示信息,并且f盘不存在的话,也不显示错误提示信息
^的作用是把命令符号转意成文本符号,它也可以转意自己,如:
echo ^^W ^> ^W>c:test.txt
生成的文件内容为 ^W > W
^ 和 > 是控制命令,要把它们输出到文件,必须在前面加个 ^ 符号
set /p=^|
|是管道命令,要显示|,就要加^

26 '' 和 ""
单引号的作用是,将多个命令组成的复合语句当成一条语句
双引号的表示其内部内容为文本符号,它也可以连接两个或多个以空格间隔的文本符号
for /f "tokens=15" %%i in ('ipconfig ^| find /i "ip address"') do set ip=%%i
ipconfig为语句一,find /i "ip address"为语句二,用单引号合为一条语句
IF /I "%c%"=="1" ECHO %c%
set p="I Love You!!"
find if set

27 <
从文件中获得输入信息,而不是从屏幕上
一般用于 date time label 等需要等待输入的命令
@echo off
echo 2005-05-01>temp.txt
date <temp.txt
del temp.txt
这样就可以不等待输入直接修改当前日期

28 %0 %1 %2 %3 %4 %5 %6 %7 %8 %9 %*
命令行传递给批处理的参数
%0 批处理文件本身
%1 第一个参数
%9 第九个参数
%* 从第一个参数开始的所有参数

批参数(%n)的替代已被增强。您可以使用以下语法:

        %~1            - 删除引号("),扩充 %1
        %~f1            - 将 %1 扩充到一个完全合格的路径名
        %~d1            - 仅将 %1 扩充到一个驱动器号
        %~p1            - 仅将 %1 扩充到一个路径
        %~n1            - 仅将 %1 扩充到一个文件名
        %~x1            - 仅将 %1 扩充到一个文件扩展名
        %~s1            - 扩充的路径指含有短名
        %~a1            - 将 %1 扩充到文件属性
        %~t1            - 将 %1 扩充到文件的日期/时间
        %~z1            - 将 %1 扩充到文件的大小
        %~$PATH : 1 - 查找列在 PATH 环境变量的目录,并将 %1
                      扩充到找到的第一个完全合格的名称。如果环境
                      变量名未被定义,或者没有找到文件,此组合键会
                      扩充到空字符串

可以组合修定符来取得多重结果:

      %~dp1          - 只将 %1 扩展到驱动器号和路径
      %~nx1          - 只将 %1 扩展到文件名和扩展名
      %~dp$PATH:1 - 在列在 PATH 环境变量中的目录里查找 %1,
                      并扩展到找到的第一个文件的驱动器号和路径。
      %~ftza1        - 将 %1 扩展到类似 DIR 的输出行。
可以参照 call/? 或 for/? 看出每个参数的含意
echo load "%%1" "%%2">c:test.txt
生成的文件内容为 load "%1" "%2"
批处理文件里,用这个格式把命令行参数输出到文件

29 if
判断命令
if "%1"=="/a" echo 第一个参数是/a
if /i "%1" equ "/a" echo 第一个参数是/a
/i 表示不区分大小写,equ 和 == 是一样的,其它运算符参见:
    EQU - 等于
    NEQ - 不等于
    LSS - 小于
    LEQ - 小于或等于
    GTR - 大于
    GEQ - 大于或等于
if exist c:test.bat echo 存在c:test.bat文件
if not exist c:windows (
        echo 不存在c:windows文件夹
        )
if exist c:test.bat (
        echo 存在c:test.bat
        ) else (
        echo 不存在c:test.bat
        )

楼主:
30 setlocal 和 endlocal
设置”命令扩展名”和”延缓环境变量扩充”
SETLOCAL ENABLEEXTENSIONS                #启用"命令扩展名"
SETLOCAL DISABLEEXTENSIONS              #停用"命令扩展名"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启用"延缓环境变量扩充"
SETLOCAL DISABLEDELAYEDEXPANSION        #停用"延缓环境变量扩充"
ENDLOCAL                                #恢复到使用SETLOCAL语句以前的状态
“命令扩展名”默认为启用
“延缓环境变量扩充”默认为停用
批处理结束系统会自动恢复默认值
可以修改注册表以禁用"命令扩展名",详见 cmd /? 。所以用到"命令扩展名"的程
序,建议在开头和结尾加上 SETLOCAL ENABLEEXTENSIONS 和 ENDLOCAL 语句,以确
保程序能在其它系统上正确运行
"延缓环境变量扩充"主要用于 if 和 for 的符合语句,在 set 的说明里有其实用例程

31 set
设置变量
引用变量可在变量名前后加 % ,即 %变量名%
set                        #显示目前所有可用的变量,包括系统变量和自定义的变量
echo %SystemDrive%        #显示系统盘盘符。系统变量可以直接引用
set p                      #显示所有以p开头的变量,要是一个也没有就设errorlevel=1
set p=aa1bb1aa2bb2        #设置变量p,并赋值为 = 后面的字符串,即aa1bb1aa2bb2
echo %p%                  #显示变量p代表的字符串,即aa1bb1aa2bb2
echo %p:~6%                #显示变量p中第6个字符以后的所有字符,即aa2bb2
echo %p:~6,3%              #显示第6个字符以后的3个字符,即aa2
echo %p:~0,3%              #显示前3个字符,即aa1
echo %p:~-2%              #显示最后面的2个字符,即b2
echo %p:~0,-2%            #显示除了最后2个字符以外的其它字符,即aa1bb1aa2b
echo %p:aa=c%              #用c替换变量p中所有的aa,即显示c1bb1c2bb2
echo %p:aa=%              #将变量p中的所有aa字符串置换为空,即显示1bb12bb2
echo %p:*bb=c%            #第一个bb及其之前的所有字符被替换为c,即显示c1aa2bb2
set p=%p:*bb=c%            #设置变量p,赋值为 %p:*bb=c% ,即c1aa2bb2
set /a p=39                #设置p为数值型变量,值为39
set /a p=39/10            #支持运算符,有小数时用去尾法,39/10=3.9,去尾得3,p=3
set /a p=p/10              #用 /a 参数时,在 = 后面的变量可以不加%直接引用
set /a p=”1&0″            #”与”运算,要加引号。其它支持的运算符参见set/?
set p=                    #取消p变量
set /p p=请输入
屏幕上显示”请输入”,并会将输入的字符串赋值给变量p
注意这条可以用来取代 choice 命令
注意变量在 if 和 for 的复合语句里是一次性全部替换的,如
@echo off
set p=aaa
if %p%==aaa (
        echo %p%
        set p=bbb
        echo %p%
        )
结果将显示
aaa
aaa
因为在读取 if 语句时已经将所有 %p% 替换为aaa
这里的"替换",在 /? 帮助里就是指"扩充"、"环境变量扩充"
可以启用”延缓环境变量扩充”,用 ! 来引用变量,即 !变量名!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set p=aaa
if %p%==aaa (
        echo %p%
        set p=bbb
        echo !p!
        )
ENDLOCAL
结果将显示
aaa
bbb
还有几个动态变量,运行 set 看不到
%CD%                      #代表当前目录的字符串
%DATE%                    #当前日期
%TIME%                    #当前时间
%RANDOM%                  #随机整数,介于0~32767
%ERRORLEVEL%              #当前 ERRORLEVEL 值
%CMDEXTVERSION%          #当前命令处理器扩展名版本号
%CMDCMDLINE%              #调用命令处理器的原始命令行
可以用echo命令查看每个变量值,如 echo %time%
注意 %time% 精确到毫秒,在批处理需要延时处理时可以用到

32 start
批处理中调用外部程序的命令,否则等外部程序完成后才继续执行剩下的指令

楼主:
33 call
批处理中调用另外一个批处理的命令,否则剩下的批处理指令将不会被执行
有时有的应用程序用start调用出错的,也可以call调用

34 choice (外部命令)
选择命令
让用户输入一个字符,从而选择运行不同的命令,返回码errorlevel为1234……
win98里是choice.com
win2000pro里没有,可以从win98里拷过来
win2003里是choice.exe
choice /N /C y /T 5 /D y>nul
延时5秒

35 assoc 和 ftype
文件关联
assoc 设置'文件扩展名'关联,关联到'文件类型'
ftype 设置'文件类型'关联,关联到'执行程序和参数'
当你双击一个.txt文件时,windows并不是根据.txt直接判断用 notepad.exe 打开
而是先判断.txt属于 txtfile '文件类型'
再调用 txtfile 关联的命令行 txtfile=%SystemRoot%system32NOTEPAD.EXE %1
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里修改这2种关联
assoc              #显示所有'文件扩展名'关联
assoc .txt          #显示.txt代表的'文件类型',结果显示 .txt=txtfile
assoc .doc          #显示.doc代表的'文件类型',结果显示 .doc=Word.Document.8
assoc .exe          #显示.exe代表的'文件类型',结果显示 .exe=exefile
ftype              #显示所有'文件类型'关联
ftype exefile      #显示exefile类型关联的命令行,结果显示 exefile="%1" %*
assoc .txt=Word.Document.8
设置.txt为word类型的文档,可以看到.txt文件的图标都变了
assoc .txt=txtfile
恢复.txt的正确关联
ftype exefile="%1" %*
恢复 exefile 的正确关联
如果该关联已经被破坏,可以运行 command.com ,再输入这条命令

36 pushd 和 popd
切换当前目录
@echo off
c: & cd & md mp3          #在 C: 建立 mp3 文件夹
md d:mp4                  #在 D: 建立 mp4 文件夹
cd /d d:mp4                #更改当前目录为 d:mp4
pushd c:mp3                #保存当前目录,并切换当前目录为 c:mp3
popd                        #恢复当前目录为刚才保存的 d:mp4

37 for
循环命令
这个比较复杂,请对照 for/? 来看
for %%i in (c: d: e: f:) do echo %%i
依次调用小括号里的每个字符串,执行 do 后面的命令
注意%%i,在批处理中 for 语句调用参数用2个%
默认的字符串分隔符是"空格键","Tab键","回车键"
for %%i in (*.txt) do find "abc" %%i
对当前目录里所有的txt文件执行 find 命令
for /r . %%i in (*.txt) do find "abc" %%i
在当前目录和子目录里所有的.txt文件中搜索包含 abc 字符串的行
for /r . %%i in (.) do echo %%~pni
显示当前目录名和所有子目录名,包括路径,不包括盘符
for /r d:mp3 %%i in (*.mp3) do echo %%i>>d:mp3.txt
把 d:mp3 及其子目录里的mp3文件的文件名都存到 d:mp3.txt 里去
for /l %%i in (2,1,8) do echo %%i
生成2345678的一串数字,2是数字序列的开头,8是结尾,1表示每次加1
for /f %%i in ('set') do echo %%i
对 set 命令的输出结果循环调用,每行一个
for /f "eol=P" %%i in ('set') do echo %%i
取 set 命令的输出结果,忽略以 P 开头的那几行
for /f %%i in (d:mp3.txt) do echo %%i
显示 d:mp3.txt 里的每个文件名,每行一个,不支持带空格的名称
for /f "delims=" %%i in (d:mp3.txt) do echo %%i
显示 d:mp3.txt 里的每个文件名,每行一个,支持带空格的名称
for /f "skip=5 tokens=4" %%a in ('dir') do echo %%a
对 dir 命令的结果,跳过前面5行,余下的每行取第4列
每列之间的分隔符为默认的"空格"
可以注意到 dir 命令输出的前5行是没有文件名的
for /f "tokens=1,2,3 delims=- " %%a in ('date /t') do (
        echo %%a
        echo %%b
        echo %%c
        )
对 date /t 的输出结果,每行取1、2、3列
第一列对应指定的 %%a ,后面的 %%b 和 %%c 是派生出来的,对应其它列
分隔符指定为 - 和"空格",注意 delims=- 后面有个"空格"
其中 tokens=1,2,3 若用 tokens=1-3 替换,效果是一样的
for /f "tokens=2* delims=- " %%a in ('date /t') do echo %%b
取第2列给 %%a ,其后的列都给 %%b

38 subst (外部命令)
映射磁盘。
subst z: serverd        #这样输入z:就可以访问serverd了
subst z: /d                #取消该映射
subst                      #显示目前所有的映时

39      xcopy (外部命令)
文件拷贝
xcopy d:mp3 e:mp3 /s/e/i/y
复制 d:mp3 文件夹、所有子文件夹和文件到 e: ,覆盖已有文件
加 /i 表示如果 e: 没有 mp3 文件夹就自动新建一个,否则会有询问

网友A:
DOS没怎么用过

网友B:
好!不过DOS现在用的不多

楼主:
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