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用SPWM产生正弦波

楼主(2009-12-01):
(无正文)

网友A:
SPWM是用PWM波等效正弦波,算出每个时刻的正弦波的幅值,用PWM的占空比来等效这个幅值就可以了。

网友B(2010-12-28):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C:
假设要产生频率为50Hz的正弦波的话,如果你的DSP的工作频率为150MHz,事件管理器的定时器的周期是 T1PR=12500,连续增减计数,那么定时器每个周期是 1/6000秒,那么你需要准备一个有120个值的正弦表,最大最小值设置为比如说10000,-10000,那么每个定时器周期都会产生一个有一定占空比的PWM波,输出的波形,通过滤波之后就是正弦。

网友D:
1.确定量纲,设正弦的最大幅值=PWM 100%
2.把一个周期的正弦幅值离散化,每个点的幅值与最大幅值的比就是PWM占空比.
3.输出这个占空比,滤波之后是正弦.

网友E:
呵呵,我们的项目现在正在用,不过已经不用SPWM了,用的是SV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