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sd模式驱动问题

楼主(2009-12-01):
sd卡在sd模式下 发送cmd55之后再发acmd41,返回response(0x3f 00 ff 80 00 ff)显示卡处于busy状态,于是又发cmd55和acmd41,当时sd卡没有任何响应出来。
请问高人该如何解决?

楼主:
没人来回答么。。都2天了 手头的sd卡测遍了 ,只有2张能返回不busy。

网友A:
好像是命令之间有时间间隔限制的,把那本白皮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A:
热肠很精通这个吧

网友B:
呵呵,俺只用SD卡的SPI模式,帮不上忙。楼主务必细看SD卡的协议,根据我的经验,遇到搞不定的事情时,先排除硬件故障,然后网上Goole一遍,找相关的内容了解,然后再读文档,读2到3遍,再测试,通常能搞定一些古怪的现象。

楼主:
文档都读了N遍了 还是测试不通过  貌似那个SD的协议里面对时间间隔没做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C:
你不停的发55-41,直到返回空闲为止。卡在初始化。这个时间可能会到几百ms级别

网友D:
热肠真是叫曹操曹操到

楼主:
回coreduo,
我是不停的发55-41的,但几百秒都没见其初始化完成。

网友E:
我也在做SD的文件系统,可是我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目前我已经把手头的2张SD都弄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机和电脑都不能识别出这2张SD卡,我也不敢再用其他的SD卡做实验了,没有弄清楚卡坏的原因,我怕再试一张也坏。不知道各位是否也碰到过我的这种问题?另外我觉得我的SD卡并没有硬件上的损坏,怎么就不能识别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ACMD41的argument里面应该在对应OCR的特定电压位置置1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感觉还是自己太粗心了 忽略细节。

网友F(2012-11-2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正在调试SD卡SD模式,现在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能不能说一下CMD55和ACMD41的具体参数?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ACMD41的argument里面应该在对应OCR的特定电压位置置1

OC是SD卡的状态寄存器,HOS只是读取卡的状态。你如何控制卡对OCR进行设置?

网友H(2015-09-04):
SD卡,FPGA调试,SD4线模式,CMD17相应0x00400900.前面的响应都是对的,CMD3响应是0x700.请问诸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他关键是CMD17的响应有个4,代表着当前卡不接受的命令。哎,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