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驱液晶,一周了,没调出来,急死了!

楼主(2009-12-01):
驱一个奇信的LQ035NC111的屏,就那么几个信号,怎么也没驱成功,第一次用TFT,就遇到了阻碍,请高手帮忙呀!请大侠指点:驱TFT主要要注意几个问题?我的屏现在是上电后,他自己在那儿以1HZ的濒率换色,整屏刷,白->红->黄->蓝->黑->白,不受控呀。

网友A:
你的屏需要SPI配置么?先查查手册,是不是这方面问题

楼主:
倒是有个SPI接口,有人说不需要啊

楼主:
上面也没有配置寄存器说明

网友B:
没有配置寄存器说明就不好弄了

网友C:
能看到驱动芯片是什么,查驱动芯片资料看看。

查查采用相同驱动芯片的别的TFT资料

网友D:
不知楼主调出来了吗?

楼主:
没调出来

网友E:
换个屏试试

网友F:
结果怎么样呢?

网友D:
十天了,差不多了吧

网友G:
估计楼主还没解决,也没个人说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C:
第一次用,一个星期调试不出来也很正常啊。
不知楼主是否熟读lpc2478手册的lcd驱动部分?

英文手册281-325,共44页,包含26个寄存器,上百个设置位,
除此外还要熟悉TFT手册,
就算用别人的例子改写,
一两个星期调试不出也很正常

网友B:
楼上de好细心啊,都告诉几页了

网友H:
是的,调试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网友G:
是的,调试的时间一般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