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楼主(2009-12-0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做了一下实验,Max4638的导通的电阻是几欧,但是没导通的电阻只有几十K,他的不导通的电阻有点太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模拟开关都这样啊?

网友B:
多找几种模拟开关芯片看看,有些MOS管的通断电阻比较好的。

网友C:
有的阻断电阻可以达到M欧级

AD7506比较好用,导通电阻0点几个欧姆,阻断上M了

量程选择也可以考虑继电器的噻,导通不用补偿、修正,不过通道多了,继电器挺占地方

网友D:
占地方楼主不用怎么考虑吧

网友E:
那个还是得考虑的啊

网友F:
楼主像个新手又不像……

楼主:
嘻嘻,我也知道用继电器可以做的,我就是想试一下用模拟开关行不?

网友C:
嘻嘻,我也知道用继电器可以做的,我就是想试一下用模拟开关行不?
引用 楼主:

LZ是mm?!:funk:千万别告诉我你是猛男啊

楼主:
我是猛男也要等到下辈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