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电流电压问题

楼主(2009-12-01):
大家好,小弟用STM32设计步进电机,作为给本科生实验用。 现在选了 混合式步进电机 42BYG028,
其参数为相数 4 重量g 0.24Kg 电阻Ω 30.0 电压V 12.0 电流A 0.40 电感mH 23.0 环境温度℃ —20℃~+50℃
我现在控制电机,要求不高,只要让电机转动起来就行。现在主要是驱动芯片与电机之间电压和电流问题。

我用的是电压驱动方式,照着别人的L298N画了原理图。但有些人说57BYG以上的就要用电流驱动方式了。下面是我画的原理图。

(1)不知我用电压驱动方式是否可行?
(2)用了L298N作为驱动芯片,由于电机的电压为12V,那么上面接12V就可以了。L298N可以输出2.5A的电流,而电机只需0.4A,电流问题如何处理?

还望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四相与两相电机相比,在软件编程时,哪里需要更加注意,也就是哪里难度更大一些

网友A:
一般用用没问题的,如果要求长期锁定,而电机会发热的话,则最好加软件或硬件PWM做半流输出。

2楼的问题:软件上没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在老师要求用两相就可以了。所以选了35BYG304,两相四线电机。
参数为:相电压3.5V,相电流1A。
那么只要将上图12V的地方改为5V就可以了,是吧?刚接触,不太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