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卡读卡器方案

楼主(2009-12-01):
网上搜来搜去,竟然找不到方案,只找到一些读卡器的生产厂家,请教一下一般CPU读卡器使用什么芯片方案,如果有方案资料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端口模拟就可以了,无论是CPU卡还是逻辑加密卡,时序都不复杂的。重要的是注意接口电路的设计。

楼主:
多谢楼上版主的答复。
不过即使模拟也要有资料啊,现在苦于找不到相关资料,芯片资料、接口设计资料、天线设计资料,都没有。第一次做射频方面的东西,没什么经验,想多找点资料看看。版主能否指点个地方?谢谢!!

网友A:
你到底要读什么类型的卡,CPU卡,还是逻辑加密卡,还是RF卡?

网友B:
选了卡,自然就有相应的芯片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