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5A或有BUG?

楼主(2009-12-01):
BUG, AD, dc, ADC
之前有项目使用过69P42,已量产。后来有项目需要驱动LCD,就选了一片55A,所有程序写完,烧录时选内部RC,烧录后发现休眠电流1.7mA,查所有外部I/O,无冲突,查程序,无明显BUG,断开所有I/O,只剩VCC和GND,电流仍然为1.7mA,百思不得其解。遂从程序逐步排查:1.MCU什么事情不做,上电后直接STOP,测试电流2uA,OK。2.上电后加载初始化程序,然后直接STOP,发现当不加载ADC初始化程序后,电流OK,说明ADC初始化程序有问题,3.再逐个检查ADC初始化部分,发现ADC启动转换标志位($2F地址之GO/DONE位)有问题,当该位启动转换以后(=1启动转换),必需要等到该位自动=0,即必须要等到AD转换完成后,才可以进入STOP,否则电流如上所说,非常大。即使关闭ADC使能位($14之ADCON位),再进STOP,也无效。最离奇的是,强制停止ADC转换(GO/DONE强制=0),再关闭ADC使能位($14之ADCON位),再进STOP,居然无效!!!!!!!!!~~~~~~~~~~电流还是原来那么大。只能等转换完成(GO/DONE位自动=0后),再进STOP,电流立马OK。但是之前的69P42无此问题,不管怎样,甚至不用关闭ADC,直接执行STOP,就可以,毫无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A:
AD口是与I/O口复用的,会不会是I/O口有没设置好,造成"悬空"的状态,此状态会产生大电流.
如果确认不是以上原因,可否提供一下程序,便于分析,谢谢!

楼主:
to:warm_ice
不存在你说的问题,我已试过,并且用中颖这么久了,不会范这么低级的错误。我想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试一下我说的问题。

网友A:
那程序是否方便提供一下,我自己试一下,再顺便看一下您的程序.OK?
程序如不方便放上来,可发邮件到:webmaster@sinowealth.com

楼主:
邮件已发,请注意查收

网友B:
GO/DONE一般只能软件启动,不能软件关闭。

但AD部件可以选择整体性关闭,可能也就是你说的ADCON位把。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你踩到大便拉。

网友A:
目前正在核实情况,因人力原因,可能需要多些时间,有结果了再回复您.

楼主:
to:yewuyi
问题可能就出在:AD部件无法整体性关闭(在转换未结束前)。

楼主:
to:warm_ICE
谢谢,等待结果。

网友A:
经过相关同事的共同分析,结论如下:
1.SH69P55A与SH69P42的ADC内部结构不同.
2.SH69P55A的ADC电路必需要在其转换完成后才会完全关闭,即ADC_ON = 0,并且GO/DONE = 0的情况下(READ寄存器GO/DONE的值为0时,WRITE寄存器GO/DONE为零为效).
3.中颖后续会在SH69P55A的应用说明文档中加入此内容.
4.对于此次SH69P55A的应用说明未说明此问题给您造成的影响,我们深表歉意!

楼主:
感谢张工的答复。

网友A:
感谢张工的答复。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应该做的.
如果您认为问题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请点击帖子上部的"我要结贴",以表示问题解决,便于和其它的帖子区分,谢谢!

网友D:
中颖这一点是比较差的,产品线没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各个型号相同的资源却有很多细微的差异,比如IO的上拉电阻、内部RC震荡的误差等等,不仔细看规格书,经常会踩地雷,都是历史问题了,希望在新的8位机系列不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