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的钻孔可以做成长方形的吗?

楼主(2009-12-01):
平时焊盘中间的钻孔都是做圆形的,那么这个孔可以做成长方形的吗?做PCB板时好不好加工??

网友A:
以前听说是用很多个圆孔叠加得出方孔,因该可以加工,有些双排针的第一孔位就是方的

网友B:
我做板时,都把第一个引脚做成方形的,这样比较好区分。

网友C:
我做板时,都把第一个引脚做成方形的,这样比较好区分。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应该是过孔是方的吧?3楼的说的是焊盘是方的吧?不一样的吧

楼主:
正如4楼所说,我说的是焊盘中间的钻孔是方形的,而前面两位所说的第一脚做成方形是指焊盘是方形的,实际上中间的孔还是圆形的。

网友D:
问题是:
方孔怎么才能加工出来呢?
LZ,你考虑过吗?

网友D:
至于长圆形的槽(两头是半圆,而不是正长方形),还是能铣出来的,但也不能太细,否则砖头容易断

网友E:
楼主:可要求厂家开冲孔模,用冲孔工艺,不但可以冲圆孔,还可以冲异形孔,如三角形/方形/细长槽,最小冲孔尺寸0.4mm

网友F:
这个问题咋老看到?!
问题的关键是有什么用?

网友G:
“有些双排针的第一孔位就是方的” ?

应该是焊盘是方的,孔还是圆的吧。
其实常用的排针都是方的,但是焊盘孔径只要比它的对角还大就没问题了,默认的SIP8,16等封装孔径就是0.8128mm的,松紧度合适,焊接性能也好

网友H:
开模冲可以加工出方孔,但价格可不是钻孔所能够比拟的。

网友I:
是啊,做成方孔的有什么用呢?必须得用方孔的吗?

网友J:
RF-4的基板,是不能冲孔的,只能钻孔,因此批量生产的加工费是很贵的,而CEM系列的复合基板材,则是可以直接冲压的,模具费用并不贵,700-2000元的样子,视最小冲孔孔径定。如果订单量满1W元,还可以提出让厂家承担冲模的模具费。虽然材料贵一些,但最终的价格却还稍有下降。现在国外RF-4板材已经失去优势,四层以上板子,CEM-3占了55%以上。

网友:
嘿嘿。蚂蚁叔说有个地方说错了吧。我只知道FR-4材料的基板。

网友J:
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如果不了解十种PCB材料,那就白混了...

网友K:
4L 的方法倒是不错

网友K:
那 蚂蚁叔  可否 提供下 关于PCB材料的 资料呢???//先感谢了!!!

网友L:
可以做成方形,也就是槽孔,只是成本要稍高点,不用开模具的。
QQ:422611002
邮箱:zff889@163.com

网友M(2009-12-31):
方形,椭圆形都能做,方形的有点要求,就是 不可能完全90度角,倒角圆弧原理上和铣针半径一样,具体问你生产的工厂吧。

网友M:
补充一下,倒角半径越小,成本越高。

网友N(2017-11-22):
楼主你好! 方形孔一般的PCB加工单位不建议做,因为需要冲模,成本上比起圆形孔差很多。本人建议你开腰型孔,PCB加工厂的要求是开孔然后往两边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