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二极管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9-12-01):
如上图所示,
1,光电二极管按照电流源转换成电压量,但是光电二极管在接收光照后的电压是和光电流成某一指数关系的,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OP的反向输入端就有电压而不是虚地了,应该怎么解释呢?
2,如果OP得同乡输入端加一个参考电压VREF的话,反向输入端电压是多少呢?而此时的反向输入端电压是以虚短为准,还是以光电二极管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为准呢?
这两个问题不甚理解,谢谢啦!

楼主:
看看图片可以显示了不

楼主:
麻烦问一下如何贴图啊??出不来呢.....

楼主:
再试试呢,必须要先上传到某一网址么??:'(:'(

网友A:
到高级回复里去看看,图片就可摸索出来

楼主:
终于把图上传上来了 原来是受格式限制啊......

网友B:
1.光电二极管是一个电流源,运放内阻非常大,所以负端电压近似还是为0的
2.应该还是虚短的,所以正负端电压相等
个人理解

网友C:
先正确认识:
1,光电管短路(即零电压)电流正比于照度。
2,同相接地的反相放大器的负反馈作用使光电管端电压为0(运放应工作在线性区)
3,同相接正电压VREF,反相端电压等于VREF,但流过光电管的电流=光电流+反相漏电流
4,同相接负电压VREF,当VREF绝对值小于光电管正向饱和压降时,反相端电压=VREF
    , 当VREF绝对值大于光电管正向饱和压降时,运放处于比较器状态,反相端电压=光电管
  正向饱和压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虚断虑短是为了理解电路,这种情况下不能那样理解,光电管的二端电压随光的强度变化的,只是变化很小

网友E:
彭建学好像是光电专家啊,还专注小信号电流的检测,:lol,这些在本科是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光电二极管的结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