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了解,关于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一般不讲电平。

NPN输出,通常是指NPN的开集输出(C极输出),意味着负载接到C极和电源之间。例如它是驱动光电耦合器时,发光二极管的阴极应当接在C极一侧,而阳极则接在电源一侧。注:要有限流电阻。

PNP输出则相反。虽然通常也是C极输出,但负载则是接在C极和电源地之间。

当然,管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也总是讲电源的上下限的。这一要要求电源电压不能超过输出三极管的许可范围,二是要求电源电压应当符合所驱动负载的要求。根据这个概念,不需要讨论你问的电平问题。

网友A:
当然,你的概念要更正一下:

好象你讲的“npn传感器和pnp传感器”应当是“NPN输出传感器和PNP输出传感器”。不知道是否应该是这样?总之,我是按照这个概念理解来回复你的帖子的,不要误会了。

网友B:
电平是什么要靠外电路来决定,弄清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和电路就不会有困惑了,而且传感器不存在什么NPN、PNP之分,传感器是依据用途和本身结构来区分的,比如热敏电阻、光敏三极管、霍尔元件等等。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我们公司设备上面用的的光电传感器,我看说明说上有些NPN和PNP,请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B:
应当指的是PNP型光电三极管、NPN型光电三极管或者PNP输出型光电传感器、NPN输出型光电传感器,具体是什么看器件手册,但首先要注意正确的称呼器件名称,看手册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我们公司设备上面用的的光电传感器,我看说明说上有些NPN和PNP,请大侠指导下,谢谢
引用 楼主:

本来有点心灰意冷,看过你的回帖就更不用说了。请允许我直接点儿说话吧:

我们两位前面给你尽心地回了帖子,连担心你误会的事情也顾上了。可你也说声对还是不对,合适不合适,甚至可以说没理睬一下,就继续叫我们“指导”,怎么进行呢?

请今后注意。

网友A: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要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大哥的指导,小弟还是有些不明白,有没有具体的实例分析下

网友B:
前面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电平是什么由外电路形式决定,去重新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最前面、最基础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