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2102自制USB转串口工具

楼主(2009-12-01):
本人用cp2102做了个USB转串口工具性能还不错,但有一问题:在有的PC上不能同时使用,好像系统总分配给他们相同的com口!
搞了好久都不行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有专门改写CP2102VID、PID、serial Number的软件,改变几个参数就可以解决冲突的问题了,网上搜索“CP210xSetIDs.exe”,即可。

网友B(2010-01-05):
你的这种情况是序列号冲突都同时占用同一个串口号,把产品的序列号改了就OK,其它的不需要更改。

网友C:
要外挂一个EEPROM,改一下序列号。

网友D:
外挂一个eeprom, 不是增加成本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2010-02-05):
COM口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