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 有源VS无源???

楼主(2009-12-01):
我用的是USB转232串口,若需在转成485用那种好?     谢谢!!

网友A:
当然外接电源的好,通过串口取电的驱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无法与单独供电的转换器相比。另外,这里不能称“有源”、“无源”,虽然你要表达的意思明白,但用词不规范,按有源无源的定义,只要你的转换器使用了有源器件,那么就是有源的,而232转485用LRC等无源器件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B:
建议直接用USB转成TTL串口,然后再用TTL串口转成RS485,CH341系列有流控线,转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