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频谱仪测量100KHZ的射频信号

楼主(2009-12-01):
测量100KHZ的射频信号,频谱仪要配什么天线才可以呀?这类天线好像不太好找。可以用收音机的LC谐振电路吗?

网友A:
频谱仪一般用同轴电缆和设备相连,不用天线。实在要用天线抓空中信号的,用50欧姆的橡皮天线就可以了,当地电子市场有买。自制天线注意阻抗匹配哈。

网友B:
100KHz的信号属长波,楼主应该不是要测量100KHz的空间电磁波,那么直接用电缆馈入即可,但要注意不是所有频谱分析仪都能接收100KHz这么低频率的信号,也许楼主干脆搞错了信号频率。
顺便一说:接收长波空间电磁波得专门制作磁棒天线,也可以用一段长导线做天线,但效率很低,过去还用长波电台时,长波收音机往往用数十米的导线来做天线,当然,也有专门的网状、回旋型等长波天线,尺寸也同样很大。这与楼主的需求无关,只是顺便一说。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是想问100M的频率,100K的频率发射都难。

楼主:
我确认一下是否是搞错了,按理说发射100K的信号要用大的天线吧

网友A:
电磁波的辐射能力与其波长的4次方成正比,低频信号需要很大的天线。

楼主:
简单地说,用单片机产生100K的正弦波,将这个信号加在一个LC选频电路上,信号会不会通过天线(类似中波收音机的磁棒上的线圈)发射出去

网友C:
频率太低,属于长波波段了,要发射也要合适的天线才行,并不是随便加个天线就可以发射的很好的。100KHZ的波长有多长,你可以想象这个波段的天线该有多大了

楼主:
还真是100K的,通过一个LC电路发射的,磁棒天线也很小

网友B:
微功率下的中长波发射都是用磁棒天线的,功率大了就不行。我小学时做过一个中波发信机,用的就是自己绕制的磁棒天线。

楼主:
看来也不需要太大的天线y7\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加感就缩短的天线长度

楼主:
为什么加电感就会缩短天线长度?原理?

网友B:
楼主去看看天线原理教材。

楼主(2010-05-04):
发射的是低频电磁波

楼主(2010-11-10):
"微功率下的中长波发射都是用磁棒天线的,功率大了就不行。我小学时做过一个中波发信机,用的就是自己绕制的磁棒天线。"
请问发射出去的电波有方向性?

网友D:
直接示波器夹在天线两端即可。注意峰峰值不要超过示波器的极限

网友E:
赞同LS。

如果是只能无线测试,比如测场强,低频下也应该用磁场的方式耦合,而不是电场耦合

网友F(2011-05-13):
LZ确定是电磁波,而不是磁场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