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直流调速器(可控硅)修理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故障现象 为 直流电机无法调速,
  问题就是 1、当 空载的时候  单相半控  中的两个 可控硅 非常的热, 无法理解 此故障现象。
           2、 为什么单相半控 中的 两个 可控硅 用的是 同一个驱动信号?不是应该 两只 管子 相继 导通的吗?
           3、 单向 的可控硅 可以用双向的可控硅 代替吗?
  在线等 ,着急 解决中 , 望给予 答复 , 谢谢!。。。

网友A:
最好把图贴出来,不知您图是个啥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楼主:
这是主电路 关于单相半控 的 两支可控硅

网友A:
你说的空载是不是没有接电机?这种电路,双向可控硅不能代换单项可控硅的。检查以前的可控硅是否已经老化,产生了严重的反响漏电。这个电路中两个可控硅同时控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两个可控硅用的不可能同一个信号,要不就是电路有问题,出现短路,片子通过很大电流,肯定很热,直至烧坏

网友A:
LS的,听说过用可控硅整流吗?楼主说的电路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在空载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就有 一个反并 二极管 和 一个 压敏电阻 , 驱动 确定是同一  触发信号

网友C:
管子漏掉了。换管子吧

楼主:
管子 现在没事, 现在能调速了, 但是现在 驱动 电压 貌似在1.2V 左右, 当 调制最大 电压输出时 ,管子还会  发热?

网友A:
检查管子的型号是否对,代换型号的耐压和触发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有轻微的发热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D:
可能会发热,简单计算一下把

楼主:
恩, 还有一问题就是, 直流调速器, 是靠什么 电路进行 反馈的呀,  头 一次 修 这机器,又没有电路图?

网友E:
应该是漏电吧
你可以测试一下压降

网友A:
恩, 还有一问题就是, 直流调速器, 是靠什么 电路进行 反馈的呀, 头 一次 修 这机器,又没有电路图?
可控硅实现调速是没有控制回路的,属于开环控制。是通过延迟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导通角)来实现调速的,导通越迟,速度越慢,反之则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不是 , 空载 或者 半载 的时候 控制 角 不变, 没有恒压 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F:
电压由电网以及控制角决定
这种控制是开环控制 无须反馈
不能替换双向可控硅 接线都不一样的
用同一个控制信号没有问题 因为可控硅的导通还与两端电压有关 反向就不导通了 即使有控制信号也不顶用
发热正常 看器件手册 几十度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明白了, 具体 在细的电路 还得 去慢慢 画, 嘿嘿,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了, 还有一问题, 以前的 晶闸管的 型号,如今 貌似 已经查不到 具体的型号了, 这是一件很头疼的 问题,如何才能 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呢?

网友F:
估算工作时的工况 查可控硅生产厂家的数据手册 替换之
既然是维修 那就考虑主要参数吧
1 耐压
2 电流
3 控制电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明白了, 还有 我测过 驱动电压了,大概在 1.2V 左右 , 那么 驱动电流 标准 电流 怎么取呀?

楼主:
26# 原野之狼 恩,多谢了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解决了,大概 的原理框图 了解了点,具体 在往细的,还需要慢慢 研究

网友H(2010-09-20):
下面简单介绍下365电气商城(www.comeon365.com )的“采购也盈利的”模式,对于如今的经济形式下,应该怎样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提供个模式!
1、        年度采购帮助客户降低10%采购成本。
365电气商城拥有专注的采购团队,专业的采购知识,创新的采购模式(火拼团购),与供应商的密切关系,批量次的采购额度,以及持续性的促销活动,为您节约采购成本;同时,很多客户因采购的人事变动,不透明的采购方式,致使企业工作断层和采购成本增加,365电气商城完善的数据库可完整记录历史信息来帮助您完成采购,也可以按照您提供的产品既定价格,帮助您完成采购,简化您的采购环节。
2、        年度帮助客户降低20%的服务费用。
365电气商城保障所有供应产品的质量,控制产品故障发生率,降低以此带来的沟通费用、人工费用。同时还免除您的年度工控产品、控制系统的调试、维护、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费用。
3、        年度帮助客户减少30%产品库存,缓解客户资金压力。
365电气商城拥有强大的网络化信息处理功能,合理匹配客户采购和库存的数据系统,帮助客户进行采购库存,消除客户传统的备货环节,减少客户的库存容量,缓解客户的资金周转。同时,客户也可以通过365行业门户的易货交易栏来优化您的库存产品和二手产品,解决企业库存积压,提高现金流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