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char code jjp[]不识别

楼主(2009-12-01):
用psoc 控制液晶显示图画,定义了一个数组unsigned char code jjp[],但是psoc的编译器不识别

楼主:
需要调入什么样的头文件啊

网友A:
code?不是一个系统的哦

网友A:
删掉试试

网友B:
code只有keil才有的东西,不是C

网友C:
Code的含义是将后面的数组定义在flash空间

网友D:
楼主,code只有在keil c里面才用。在psoc M8c里面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const unsigned char  jjp[]  //定义一个常量存在flash 里面。

甚至还可以定位到某个地址,
#pragma abs_address:0x200
const unsigned char  jjp[] = .....

#pragma end_abs_address

楼主:
哎,让大家笑话了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结贴了

网友E:
10楼,没什么可笑话的,大家共同进步嘛

网友F:
呵呵,很正常,没人会笑话你的。

有问题时多去翻翻编译器自带的帮助,特别留意下#pragma 、SEGMENT 等,这个不同编译器肯定是不同饿。

PS:
Keil 也是支持const 的,和code等效,
有些编译器还可能用flash等关键字.

楼主:
呵呵,很正常,没人会笑话你的。

有问题时多去翻翻编译器自带的帮助,特别留意下#pragma 、SEGMENT 等,这个不同编译器肯定是不同饿。

PS:
Keil 也是支持const 的,和code等效,
有些编译器还可能用flash等关键 ...
引用 网友F: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
是啊,楼主,遇到问题很正常,只要不断学习,就会进步的

网友H:
这里的人都很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