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IO与普通IO的区别

楼主(2009-12-01):
GPIO, pi, IO, gp, ic
GPIO跟普通IO口有什么区别啊?

现在很多IC都是GPIO了

各位大虾指教一下

用法是怎样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以前叫I/O,现在叫GPIO,一样的东西

网友B:
GPIO的意思是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可由编程决定其状态,MCU的IO就是GPIO,也称双向输入输出端口,而IO则泛指所有类型的输入输出端口,包括单向的端口如逻辑门电路的输入输出管脚和双向的GPIO端口,而GPIO则必然是双向的,这是为了避免不同语境下易造成混淆而采取的特称。当然,沟通时的语境是明确的前提下,二者往往混用。

网友C:
而GPIO则必然是双向的
*****************
这倒不一定,GPIO也就是一些厂家对IO的一种叫法而已,并不规定GPIO一定就要是双向的。
就像在PIC12C5xx的规格书中,所有端口都叫GPIO,但GP3却是一个输入口而已。

网友D:
换个说法而已

换汤不换药

不过这好象是在街面上流行嵌入式以后才出来的叫法,原来一般都在高档的RISC上这么叫

网友E: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在不同领域里不同的叫法吧,没限定一定为双向的

网友F:
貌似高档的ARM,RISC啊,FPGA啊,都这么叫,普通的MCU以前叫IO,现在好像有些也喜欢跟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