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我的放大电路

楼主:
我现在调试一个放大电路,怎么也搞不定,请高手帮我出点主义。我的电路是用在电流采样中的,只对电流或电压值的采样。不想用负电源,负电源电路没什么问题,但实际生产中不太可能用。现在想用单电源完成放大。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波形不对。请高手看看。先谢谢了。file:///C:/Document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2009-12-0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啊

网友A:
会话窗中的“插入图片”指引用网络上的图片,用该方法需先上载图片,然后插入链接。另一个方法是“增加附件”,回复时使用“高级回复”选项即可进行“增加附件”的操作,发帖时直接增加附件即可。

网友B:
这不是一个什么放大电路,虽然它对信号有所放大。
运放的双电源改成单电源工作,需要注意偏置和信号地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的运放接受的最低电压是多少(双电源的正负和),直接将双电源变单电源会引入很多问题,是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其次需要设置浮地,将两个电容串联接至电源两端,电容的中间接头接地,如果没有使运放偏离偏置问题,大概就可正常工作,但是可能会使抗干扰能力大大降低,否则必须考虑偏置,就需要动点手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一直是做单片机控制电路的。很少用到模拟电路。这电路我真不知道怎么设计了。高手们能不能给个参考电路啊。我想做的电路就是将交流小信号翻转放大给单片机做A/D采样用。

网友C:
电源部分很好解决,LZ自己考虑,这个电路要想真正起做用,得要在6、5标号之间放一个小电容,或者放两个互相反相的二极管。

楼主:
上面那地是没有的。现在这电路才是我们实际调试的电路

楼主:
我这电路的实际应用是能检测到几MA-20A的电流通过2000:1的电流互感器后,在输出端能输出如图所示的0-VCC的电压波形

网友D:
这是个绝对值电路,但参数不对。
而且运放要用轨到轨的,即使这样,精度也不高。

楼主:
是啊。我以前是用2。5V来做。但2。5V不稳定就出问题了。我用的芯片是轨到轨的。现在就是想做一个不要2。5V的,直接用5V的。

楼主:
模拟电路高手们,能不能给个参考电路参考啊。

网友E:
不用负电源,好歹也要交流耦合吧。

网友D:
将图中的R9去掉。R19,R21要远远大于R4。
参考:http://www.xinshili.net/bbs/thread-713-1-2.html

网友F:
将图中的R9去掉。R19,R21要远远大于R4。
参考:http://www.xinshili.net/bbs/thread-713-1-2.html
引用 网友D:

收下,谢谢!

网友G:
不大懂程序哎~~~可惜

网友H:
电阻R9,R19的参数不对,按你的参数得到的就是你的波形。

网友H:
这种电路不是很好,要注意小信号时的非线性

网友I:
还是用双电源吧 同时还要注意
1 对输入信号限幅 要不然后面的电路比较危险
2 滤波
3 考虑到小信号 使用精密整流

网友J:
能检测到几MA-20A的电流----动态范围有点大,应分段。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时候知道模拟电路丢太多了,出来工作就没跟真正的模拟电路打交道。把R9和R19改后基本上达到目前的要求,等测试员测试结果出来后看结果怎么样。我这电路以前是用2。5V做的。那样在应用中很麻烦,想改为现在这样,用12位A/D去采样。

楼主(2010-02-25):
我那电路还是不行啊。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小电流和大电流都会有一大一小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