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虚拟仪器

楼主(2009-12-01):
PROTEUS中的示波器在一个环境下的引脚是2个,在另一个环境下状态就变了,怎么回事?还有就是设计原理图的背景颜色也变了,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环境?

网友B:
看看Proteus仿真软件中虚拟示波器的使用说明:)

网友C:
Proteus中示波器使用技巧
左下角的CH1和CH2按钮可以选择是DC还是AC。 右上角的CH1和CH2按钮是切换两个通道的。 右上角的第二个按扭有三个功能, 1。 两个绿点都没有: 上面的按钮切换CH1和CH2显示。 2。 Dual绿点:同时显示两个通道。(用YP

左下角的CH1和CH2按钮可以选择是DC还是AC。
右上角的CH1和CH2按钮是切换两个通道的。
右上角的第二个按扭有三个功能,
1。 两个绿点都没有: 上面的按钮切换CH1和CH2显示。
2。 Dual绿点:同时显示两个通道。(用YPOS1和
YPOS2可以调整波形的上下位置。)
3。 X-Y绿点:CH1-CH2显示,主要方便看差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