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通滤波器

楼主(2009-12-01):
我看到资料上写“这个高通滤波器的斜率为6dB/8倍频(20dB/10倍频),并且时间常数为1s,对于传感器信号起到一个微分器的作用。” 我想请问这样高通滤波器是个什么样的滤波器?截至频率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这个你需给出具体电路/元件才能分析,高衰减率的滤波器都是有源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的计算方法不同。

网友B:
“这个高通滤波器的斜率为6dB/8倍频(20dB/10倍频)”
抄都抄错。6dB/8倍频和20dB/10倍频并不相等。
若是20dB/10倍频,应该是6dB/2倍频。
英文OCT是“八度音”的意思,即2倍频。

20dB/10倍频,就是一个简单的一阶RC电路。时间常数就是RC之积。看老tyw第一本书第二章。

楼主:
呵呵 我也纳闷为啥6db/8和20db/10一样呢,谢谢

网友C:
那本书原本写得不错,但是翻译得非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