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GPIO问题

楼主(2009-12-01):
各位在使用PIC单片机的时候会经常碰到IO口损坏这种情况吗?有几次我的PIC单片机的IO莫名其妙就坏了。

楼主:
型号为16F877A

网友A:
PIC的IO很经整,难得坏。

网友B:
不经整,输出不小心碰短路的话马上就会坏
遇到过一次

网友B:
Microchip给的样品,能假吗

楼主:
我们公司是MICROCHIP的代理,货应该也不是假的吧.

网友A:
看你碰什么了,碰到电源上,时间不长还没事,碰市电就只能看焰火表演了。

网友B:
你自己拿一个输出为0的IO碰一下电源就知道有没事了,不要什么都靠猜

网友C:
你自己拿一个输出为0的IO碰一下电源就知道有没事了,不要什么都靠猜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不一而足,坏和不坏的可能都存在,主要还是看时间的长短,另外各个器件在特性上也有差异,所以这个时间也不是什么定植。

呵呵,我就碰过很多,但很多就是没坏。。。

网友D:
PIC的用的不多,倒没发现,
430的用的多,那时一批产品能出现很多IO口烧坏的。
一定要严格按照芯片的电气特性设计电路,并且要保留足够的余量

网友C:
越是半导体线径小的芯片,一般越容易出类似问题,过去0.7工艺的OTP产品,可能短路比较长的时间都没问题,但现在0.15工艺可能很快就OVER

一切还是要遵守DATASHEET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