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877的怪现象

楼主(2009-12-01):
使用PIC16F877做项目, 因按键不好用,就用摄子, 发现RB6脚,用摄子夹几下MCU就死机, 夹其它B口IO脚不会死机. RB6口用按键也不会死机. RB6口用罗丝刀短接当按键,也不会死机.

网友A:
你用的是防静电的镊子吗?

网友B:
我还碰到更奇怪的问题呢.RB的电平变化中断打开的时候,我用手碰RB口,单片机都有反映.我实在不相信,就特别用一个LED显示RB口的动作.结果手一碰,进一个中断.好象触摸按键一样.神奇得很.

楼主:
不是防静电的镊子, 罗丝刀也不是静电的. 这跟静电没关系,我专门用皮把镊子包起来, 用手去摸罗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