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铃木雅臣书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01):
最近在反思一些模拟电路的东西就找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来看看,但是看见他的一些公式计算与以前学的想去甚远。所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看看是我以前学的知识有错误还是这本书有问题,看图:

问题:按照铃木雅臣书中提到的交流放大倍数为A = Rc/Re(估算公式), 如图因为有Ce的存在Re被旁路,所以此时交流放大倍数A 约等于 h_fe,此时A与真正的放大倍数相差小于10%这种估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断开Ce时,根据铃木雅臣的公式放大倍数为1.5,这与根据晶体管小信号模型计算的放大倍数相差就大了(有兴趣的可以找教课书来看看自己算一下)。所以在这里请教铃木雅臣的这种近似估算是否合理。感觉铃木雅臣的概算公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5楼给小信号模型到铃木公式的分析,
35楼再次强调这个分析

网友A:
同学啊! 我也正看这本书。
如果断开Ce,放大倍数是1.5是合理的啊。Vb = 3.5V, Ve在2.9v有10mv振幅。ie = 10mv/2k. 而ic =ie。
输出就是vout = 10mv/2k * 3k = 15mv 振幅。
如果Ce不断开, Re 就是0,vout = 10mv/0 * 3k = 10mv * h_fe

至于这个估算合理性,用示波器看看验证就是了。 你感觉的局限性是指哪个呢?

楼主:
同学啊! 我也正看这本书。
如果断开Ce,放大倍数是1.5是合理的啊。Vb = 3.5V, Ve在2.9v有10mv振幅。ie = 10mv/2k. 而ic =ie。
输出就是vout = 10mv/2k * 3k = 15mv 振幅。
如果Ce不断开, Re 就是0,vout = 10mv/0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估算用的是铃木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这个数值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用他方法估算一个值为A1,然后用教科书的小信号模型来计算另一个交流放大倍数A2,用它们两个来比较你就能发现问题了。在没有C2的时候铃木的计算结果差很多,不是只差10%的问题。

网友B:
铃木雅臣的估算公式是对的,不知道LZ你的教科书上到底是怎么算的。

但是不管他是怎么算的,都请不要忽略了负反馈哦~

楼主:
呵呵,看看去掉Ce后用小信号模型计算出来的A的表达公式,A = -(BRL1)/(rbe + (1+B)Re), 其中B为电流放大倍数,RL1 = Rc//RL, 在这里铃木对公式做了一个简化,铃木假设 rbe = 0, 由于B >> 1,所以 有A的估算公式为A1= -RL1/Re,所以去掉Ce后放大倍数应该是 A1 = -(3//3) / 2  = -0.75(根据铃木的估算公式).呵呵,做一些简化就不用看见放大电路的时候就想小信号模型了。

网友C:
这可是负反馈电路啊,算增益时这样的,楼主你给的可不对啊,你怎么可以用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和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比较呢?

网友D:
铃木的公式A = Rc/Re在有Ce时根本不能使用。
任何公式都需要注意使用条件。

网友E:
正在学习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呵呵。。鬼子写的书是教设计的。。呵呵。。。模拟电子电路 之类的书是在讲数学理论。。
比较喜欢铃木的这套书。。呵呵。。
上下 OP运算 振荡电路 。四本全买了 O(∩_∩)O~  上册已经翻来覆去已经学习过好几遍了。。呵呵。

网友F:
LS,你感觉OP运算那书怎么样,我就差这个没买.

网友G:
这话是楼主杜撰的吧:

问题:按照铃木雅臣书中提到的交流放大倍数为A = Rc/Re(估算公式), 如图因为有Ce的存在Re被旁路,所以此时交流放大倍数A 约等于 h_fe,此时A与真正的放大倍数相差小于10%这种估算是可以接受的。

铃木的书没看,不过这话说的不对,不像是出自书上的内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按照铃木雅臣书中提到的交流放大倍数为A = Rc/Re(估算公式), 如图因为有Ce的存在Re被旁路,所以此时交流放大倍数A 约等于 h_fe,此时A与真正的放大倍数相差小于10%这种估算是可以接受的。

貌似不是这样说的
应该是这样的A=Rc/Re,为了更大的交流放大倍数,所以就将Re用电容去旁路掉达到比较大的放大倍数,几乎为Hfe..

网友E:
达到该管子的极限放大倍数。。。

网友E:
旁路掉Re后A= Rc/Re' , Re'几乎为零 ,A可以很大,但实际管子的放大倍数有限。。

网友E:
10# mbutterfly .

还在学习上册。。
准备学完下册再看OP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比较厚道  340/35.00(当当上买还要打折)
大致看了下目录 ,还可以。

网友H:
op翻译得很不好,估计和上下不是同一个翻译得,建议不买

网友F:
谢谢楼上两位,那我不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公式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这是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我用的公式是大学教材上的例题求解出来的结果,不是我杜撰的。例题电路图与我给的一样,各种条件都一样的。我用小信号模型分析也得出这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这里不是要复述铃木的话,我是在说明为什么这里的A约等于h_fe

楼主:
看看这个问题 “主题:单管射随削底失真的产生原因”https://bbs.21ic.com/icview-146789-2-1.html,铃木的书上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说句实话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理解透彻,所以不敢乱说话,有哪位看了铃木的书籍并理解透彻可以写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G:
A约等于h_fe,咋理解的?

楼主:
A约等于h_fe,咋理解的?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网友的回话。“旁路掉Re后A= Rc/Re' , Re'几乎为零 ,A可以很大,但实际管子的放大倍数有限。。”

网友E:
蚂蚁真早。。

关于这个放大倍数的精确算法,还是得靠小信号模型去求解。
铃木在这里只是个粗略值。。

网友E:
这个极限值Hfe应该是能从小信号模型 那边推算过来的。手头没暂时没模电书。回去帮你算算看

网友I:
小信号模型精确求解有难度。小信号不能求Q点

我还是习惯先求Q点。

网友J:
楼主的问题似乎没有解决。
我没有看过铃木的书,但是根据楼主对问题的描述和提供的电路图,显然该A=Rc/Re=1.5的结论是错的。
A=-0.75的估算更可信。

网友B:
LS,拜托先搞清楚Rc应该是多少,到底是3k,还是3k并3k。

网友J:
xwj,先不要急匆匆地回答,把原文看仔细了再下结论。

网友B:
唉,说真的,这个贴我真的懒得理。

LZ连自己的观点都表达不清,
而众人在LZ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错误引导下,各说各的话,而且都在不听别人的断章取义,这样的讨论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掺和进来完全毫无疑义。

算老x29楼多嘴了。

网友B:
再多嘴说下老x认为正确的讨论方法吧:
LZ应该首先贴出电路图(对的),并声明前提条件(不要Ce),要不要负载,然后列出按铃木雅臣的怎么怎么分析,得出声明结果,按小信号模型计算怎么怎么分析,又得出了什么结果;
然后提问:为什么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会不一样?请大家说说我到底是忽略了什么、或者哪里不对?是我的分析方法不对还是某某的书、方法错了...

只要LZ做到了这点,这个贴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子各说各话的乱糟糟,LZde疑惑也会很快真正的解除。

只是老x在4楼提醒完全被忽略掉了,那也就算了...

网友J:
这个问题比较基础,我感到从该问题中反映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这个问题是,对端口阻抗条件的忽视,或者说是漠视,包括作者。
在本题中,求的是“交流”放大倍数,交流能涉及到的主要元件都要计入计算。方法二的对比中明确地写着RL1=Rc//RL,与方法一只计入Rc的区别显而易见,结果还是视而不见...

端口阻抗还有源的输出阻抗,忽视该阻抗,或者不合理地将其负载的部分阻抗划归为源阻抗的等效都是会有隐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让你疑惑了,其实我在1楼提出对铃木方法的质疑,在5楼已经给出了小信号模型的分析结果,同时指出了铃木是如何近似计算的。很明显,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难道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吗??

楼主:
放大倍数一定要考虑负载,问题就这么简单。我把结论强再调一遍:在Ce去掉的条件下,铃木的公式为A1=Rc/Re(注意这里是除法),铃木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在他的电路中输出没有接负载RL,但是在计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的时候必须考虑输出负载的情况,针对有RL存在的情况公式应为 A2 = (Rc//RL)/Re(注意,这里是Rc和RL并联以后在做除法),当RL为无穷大的时候可以得出铃木给出的公式,所以我们可以说铃木给出的公式只是A2的一个特例,即输出开路的情况。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B:
LZ明白了就好,明显就是你一开始就把Rc到底是3k,还是3k并3k弄错了(用错了),所以才非说别人的公式是错的。

老x一开始就看的很清楚,能有啥疑惑的?
就如33楼所说:你忽略了负载罢了,而作者不是铃木,而是你这个用的人。
这个问题比较基础,我感到从该问题中反映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这个问题是,对端口阻抗条件的忽视,或者说是漠视,包括作者。
在本题中,求的是“交流”放大倍数,交流能涉及到的主要元件都要计入计算。方法二的对比中明确地写着RL1=Rc//RL,与方法一只计入Rc的区别显而易见,结果还是视而不见...

端口阻抗还有源的输出阻抗,忽视该阻抗,或者不合理地将其负载的部分阻抗划归为源阻抗的等效都是会有隐患的。

网友K:
只要看见3k跟2k,就知道1.5是没错的。。。

楼主:
只要看见3k跟2k,就知道1.5是没错的。。。
引用 网友K:

又一个搞错的,你看看我35楼的分析再说。

网友L:
注意 放大信号的频率,频率高低,C表现的阻抗不同

网友M:
这本书,日本人写得不错,但国人翻译的不好。

楼主:
这套书的上册还是不错的

网友N(2010-06-08):
本网评论“发现现在的教材都是大多将电路分析的,就是给你一个电路,什么参数都确定了,然后给你分析他的放大倍数,输入阻抗等,很少有从工程设计出发的”点出了当今模电书的缺陷所在。
推荐***写作、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模拟电子技术》,那里既有工作点等设计,又有电压放大倍数等分析计算,从设计到分析计算都比较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