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L082做电压跟随器时,同相端比反向端电压还低一点?

楼主(2009-12-01):
我用200mv档测电压跟随器,优利德的万用表,红笔接反相端,黑笔接同相端,结果显示电压为0.4mv,反过来接是-0.4mv,(输出端对地为2.25V,运放是TL082)这就好象不符合理论啊,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应该是同相端应该比反相端电压要稍微高一点点

网友A:
呵呵,理论上是同相端和反向端电压应该相同,虚短概念。
用万用表测量,我还看见过红黑两表笔什么都不接还有几十毫伏的电压呢。
有很多因素会串进电表的。

网友B:
0.4mV不算大,楼主查查什么叫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如果按你那样 那我反过来接就不可能是负的0.4mv拉,关键是它反过来接的电压刚好对应于未反过来接时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都不接确实会有几十毫伏的电压,但我短接的时候电压很稳定是0

网友C:
失调电压可以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