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变压器问题 请教

楼主(2009-12-01):
我绕了个推挽的变压器,如下图所示,第一输出绕组是带反馈控制的,输出电压符合要求,可第二输出绕组的输出电压与计算不相符(低很多),且在第一绕组接负载与不接负载时输出的电压不同(不接负载时输出电压低);这里输入与第一输出绕组是共地的,但与第二绕组隔离。哪位高人能指点下不,

网友A:
第二绕组的内阻太大,而且只有2T,耦合太弱。

网友A:
应该等比例增加所有绕组的绕线圈数。

网友B:
交叉调整问题,由绕组间的漏感引起,匝数很少的绕组,宜用宽铜箔绕制。

楼主:
哦 是这样啊,我想我的频率高匝数少,至少也应该有稳定的输出啊,顶多是输出电压稳定但偏低,但现在有一个绕组稳定另外一个不稳定,我以为是我的同名端弄反了呢,

网友A:
呵呵,过去有种速热电烙铁,用的就是铜箔绕制次级的变压器制成,利用低内阻产生的大电流来加热,通电一两秒即可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