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疑惑

楼主(2009-12-01):
项目需要使用红外,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想验证下,遂用以红外发射管大功率无调制对准家中的空调发射,然后使用空调相配的遥控器,发现遥控器依然有效,感觉很疑惑(红外发射管全部换成我购买的同一型号,现象依旧),按我理解的理论,相同波长的红外光一直发射,理论上应该足够阻塞接收管,使接收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那又怎么去接受遥控器有效的编码信息呢,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想让接收管饱和……难

而接收管和放大电路之间是有耦合电容的,所以并不惧怕“强”直流信号

网友B:
你的发射功率仍不能使接收管饱和,只要接收管还有动态范围就仍可以接收,好比在一个0-5V的动态范围的线路上,你将一个幅值为1V的正弦波加在一个2V的直流上,那么正弦波是不会有失真的。

网友C:
用调制的试试

网友D:
去找个几瓦的红外发射管,加上38kHz调制,再以上几毫秒到几十mS间隔控制通断,就可以阻塞了。

无调制的话肯定是毫无作用的。

网友E:
LZ是不是想做个**?那你加上调制信号再试一下,或许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有点明白了

楼主:
还想再请教诸位大侠,如果加了调制和解调电路,是否可以避开阳光的干扰

网友B:
加调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环境光的干扰。

网友F: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