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管电压模式正激开关变换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设计中,II型误差放大器的零极点位置对系统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低频极点决定电源纹波抑制比,如果低于电源纹波频率,则电源纹波抑制会受影响,一般会设在超过电源纹波频率,但又不能超得太多,因为极点不能离零点太近;
高频极点用来衰减开关高频噪声,一般设在开关频率的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