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发送接收模块(基于sc2262和pt2272)

楼主(2009-12-01):
各位大虾们好,  小弟我初来乍到,最近接触一个多级通信的课题(基于89s52单片机), 用的是无线通信, 无线部分才用的是315M无线发送和接收模块, 听一些网友们说这模块还比较好用。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还弄不明白,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9efa30c58983efd07fdf1871243dcd8.htm?cm_cat=0 这是315m发射模块,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2ed17de433bd8848cb68dbc9cba4290.htm?cm_cat=0&pm1=3 这是315吗接收模块
      这模块我是这样跟单片机相连的, 所有的地址码都悬空, 发射模块D0-D3接P20-P23, 接收模块D0-D3接P24-P27, 现在的问题是, 我单片机怎么通过该发射模块发送数据啊,假如我要发8位数据,一次发送2位数据 , 那我发完一次数据时要隔多少时间发送第2次数据呢, pt2272接收一帧数据要多长时间啊。。?  小弟我初学单片机好多东西都不太明白, 望各位大虾们多多指教, 小弟我谢过啦。。。。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呢

网友A:
你概念搞错啦。
PT2262  和 PT2272是一组编码和解码芯片,配对使用的。你看看他们的规格书就明白了。

315M是高频发射载波。发射部分发射PT2262调制的信号。 接收部分接收该信号,将信号给PT2272进行解调。

单片机的编码信号不是通过整个发射模块发射的,数据只要通过发射部分发射就可以了,或者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模块发射,但数据是有PT2262自身编制的。

也可以用单片机直接作出PT2262的编码,高频头发射出去,由PT2272解码。注意频率配对。

建议你多看看资料。

网友B:
搞无线通讯方面的课题不宜使用2262/2272这类为遥控应用为主的编解码芯片去作,应该选用无线数字收发信芯片如TI、Nordic的等等,重点应掌握高频电路的设计和通讯协议的制定等,这才有做课题的学习意义。

网友C:
仔细找规格书就明白了

网友D:
我没做发送端,接收端可以使用2272的VT引脚,在接收到有效信号后对MCU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先延时10ms,然后再读取D0-D5的数据,从而获取命令,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E:
2262、2272只能用作控制,不能用作传送数据的编解码器

网友F:
用CC11XX,NRFXXX,MAX XXX,很多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啊?  哎, 那怎么办啊。。。。。 我把题目给各位看看, 各位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实在弄不出来啦。 数据接收老是不稳定, 有时候接受的到有时候有接收不到。。。真是烦死啦。。。。
     我做的题目是数据转接通信体统。。 具体要求是这样的
一、任务
设计一数据转接通信系统(单片机),当主机对某个从机有数据要求时,能通过系统内其他从机自动转传给主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传输数据:8
2)显示传输对象和传输结果;
3)最大转接节点数:255个;
(4) 有线传输。
2发挥部分
1)无线传输;
2)传输数据:20位。
  哎 ,  弄了快一个星期啦, 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  越弄越没信心啦。。。 哪位大虾帮我一把把。。。 我们学校是个二流学校。。。  有点小问题问都没有人问。。。。拜托各位啦

楼主:
:L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无线数据传输, 一点经验都没有。。。 只能求助各位啦

网友G(2010-01-08):
用TDA5255,英飞凌的方案也可以的

网友H(2011-06-28):
最近刚接触无线传输,碰到一个使用2262的解码芯片,采用360Mhz发送,但接收端只是有一个超外差接收后直接进入MCU,虽然对这个方法是可以理解,但如何把2262的编码用MCU解读出来还是有点迷糊!!查了很多关于2262的资料,大部分都是通过2272解码后直接用的,没有2262的编码数据帧格式,请问那位大侠能告知一二呢!!!就是如何用MCU把2262发送的数据帧解码出来!!!谢谢!!
可联系邮箱:xixizhouxixi@163.com

网友I(2013-06-12):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J:
!关于用单片机替代PT2272对PT2262进行软件解码?怎样识别单击按键与按下同一个按键不放?

网友K(2014-01-13):
引用 网友J:
!关于用单片机替代PT2272对PT2262进行软件解码?怎样识别单击按键与按下同一个按键不放? ...

接收一次成功之后,给一个寄存器赋一个固定的值,在一定的时间去减,然后判断那个寄存器是否为零就行了。

网友L(2015-07-16):
引用 网友G:
用TDA5255,英飞凌的方案也可以的

你在还是不在?

网友M(2017-05-06):
引用 网友E:
2262、2272只能用作控制,不能用作传送数据的编解码器

只能用作控制?就是说只能发送高低电平 比如开汽车门开汽车门 ?

网友M:
引用 网友E:
2262、2272只能用作控制,不能用作传送数据的编解码器

如果要用来做数据传输用什么来做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如果要用来做数据传输用什么来做呢

2262-2272就是一个射频端挂了个简单的基带处理的,,,OOK发射就是发1发频率,发0就不发。,你用单片机输出一个高低变化的也行,当然也有相应的基带直接输出的接收器,同样你用单片机解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