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7位数据发送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数据位7位 一位奇偶校验  2400波特率

  问题:
    485通信
    两个板子  485并接 然后还有一路485通过模块接到pc   也就是3路485
  实验目的  看看是不是mcu发的数据不对
     一个班子接受 另一个板子和pc发送
     发送一样的数据
       pc的 能正确接收
       板子发的  17个数据 里面会有个别的数 最高位变成1

结果:
  stm32 7位数据格式  有问题

为什么呢?  和波特率太小 有关系吗  为什么最高位变成1?

网友A:
应该没关系,不过你发送速度太快,可能会由于硬件原因导致发送错误,以前就遇到过电阻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