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设计]
为《模拟,无处不在》一章提点写作建议

楼主(2009-12-02):
原书已经写得不错,但为了更加OK,推荐两个内容给作者参考:

一,是在“电路欣赏”吧,有过一个帖子讨论模拟-数字的(具体应该是问为什么模拟电路容易受到干扰)。当时,00的回帖很good,惹得帖子很火爆,后来呢,我灵机一动,提出了数字其实是一位ADC的观点。https://bbs.21ic.com/iclist-26.html

二,是在“技术交流”吧,有一个帖子,也有客观的事实:求问为什么串口比并口还快。https://bbs.21ic.com/iclist-6.html

这两个帖子,非常能体现analog is everywhere和模拟的“威力”。建议修改时能得到采用。特别是前一帖。也许是巧合,在此之前,印象中经常有有关“数字抗干扰性强”一类的帖子,可是,从那以后,感觉就少了起来(现在已经很不多见),921自以为这是我上论坛以来最威力的帖子呢,嘿嘿,黄婆买瓜,自卖自夸……;P

最后,是不是考虑一下PCB方面的内容,请作者考虑。

楼主: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203/20076518178515426.html

模拟电路为什么容易受干扰
作者:windchimes 栏目:电路欣赏

模拟电路为什么容易受干扰
各位大哥好,昨天在书上看了自己以前写的笔记.

是"模拟电路为什么容易受干扰"可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干扰的.

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14 15:03:00 发布:
--------------------------------------------------------------------------------
为什么容易受到干扰?
弄瓶酒和醋,叫你闻闻,什么是酒,什么是醋,应该很容易吧?这个就是数字信号,0和1。

如果叫你尝一尝,判断一下酒是多少度,或者醋的浓度有多高,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吧?这个就是模拟信号。

如果酒里面加些水,会改变它的浓度(被干扰了),这时测量出的浓度就变了,可你依然还能判断出它还是酒(数字信号抗干扰性强)。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6-11-14 17:49:44 修改者:computer00

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hseng 于 2006-11-14 17:47:00 发布:
--------------------------------------------------------------------------------
樓上回答真精彩
比喻哈到好處,佩服佩服!!

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diablocm 于 2006-11-14 20:14:00 发布:
--------------------------------------------------------------------------------
确实比喻得好
很形象

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awey 于 2006-11-14 21:36:00 发布:
--------------------------------------------------------------------------------
00 看来比较喜欢 喝酒 吃醋 ?

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14 22:11:00 发布:
--------------------------------------------------------------------------------
嘿嘿~~~~~有空咱们去切磋切磋?
其实酒氧化了就变成醋了~~~~~~~~~~~~当然,饭吃进肚子里,再拉出来就是便便了,还是有区别的~~~~~~~

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awey 于 2006-11-14 22:15:00 发布:
--------------------------------------------------------------------------------
呵呵。。比喝酒可以,比吃醋嘛,甘拜下风~~~~~~

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akostar 于 2006-11-15 15:59:00 发布:
--------------------------------------------------------------------------------
哎,还是自己想想最好,否则基础差了后来也没办法.

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彭本坚 于 2006-11-19 21:06:00 发布:
--------------------------------------------------------------------------------
有趣
2楼的比喻真的很有风趣啊,佩服!!!!!!!!!!!

1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dianzitang 于 2006-11-20 16:20:00 发布:
--------------------------------------------------------------------------------
精辟!!

1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webyuan 于 2006-11-21 18:08:00 发布:
--------------------------------------------------------------------------------
haha
还有一点 模拟电路信号一般都比较弱(一般是MV,UV)不象数字信号一般都是3V5V什么的...

1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kevinchan 于 2006-11-21 19:17:00 发布:
--------------------------------------------------------------------------------
精辟的比喻

1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王紫豪 于 2006-11-21 19:37:00 发布:
--------------------------------------------------------------------------------
喝酒叫着我,吃醋就免了

1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ybl2008 于 2006-11-22 0:02:00 发布:
--------------------------------------------------------------------------------
喝酒随时到,吃醋嘛散

1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skyfreeEI 于 2006-11-26 1:20:00 发布:
--------------------------------------------------------------------------------
比喻经典
比喻经典

1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pigjiang 于 2006-11-27 21:47:00 发布:
--------------------------------------------------------------------------------
00 不得不服

1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6-11-27 21:55:00 发布:
--------------------------------------------------------------------------------
00爱吃酒,还老碰上醋坛子
哈哈,I服了U!

1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27 22:02:00 发布:
--------------------------------------------------------------------------------
兄弟们,以后吃酒喝醋都可以来找我。奉陪。

1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wenming 于 2006-11-27 22:13:00 发布:
--------------------------------------------------------------------------------
呵呵,还真的想去了.
广州那里的天气应该很好吧?
我这里小风吹的头嗖嗖的,晚上
一个人写程序,太冷了~~~~~~

2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平常人 于 2006-11-27 22:15:00 发布:
--------------------------------------------------------------------------------
00豪爽!说说你有什么好酒好醋,我可是比较挑剔,没好酒好醋不来
嘿嘿

2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27 22:21:00 发布:
--------------------------------------------------------------------------------
今天天气不大好,郁闷得很……现在还在下雨~~~~
走不了拉~~~~~鞋都弄湿了……差点就湿身了……还好雨不大,不会淋病……

平常人:我这里没啥酒醋的,要喝你自己带过来吧~~~~~哈哈~~~~~我提供肚子装~~~~~~

2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6-11-27 22:22:00 发布:
--------------------------------------------------------------------------------
有好醋不怕解不了好酒
他醋坛子一个一个的,大家大方地组团去

2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浪泥巴 于 2006-11-27 22:39:00 发布:
--------------------------------------------------------------------------------
酒醋本就是一家~
酒真是好东西……它通人性……你开心时它让你更开心,你难受时它让你更难受。呵呵,哈哈,其实酒是最势利的小人,它最懂得看主人的脸色……

2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otpower 于 2006-11-27 23:08:00 发布:
--------------------------------------------------------------------------------
好羡慕只下雨不下雪的地方~~~
俺现在就坐在火炕上上网~~~可惜没得西瓜吃~~~

2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q_y 于 2006-11-27 23:15:00 发布:
--------------------------------------------------------------------------------
经常到超市还看到西瓜了,不过没有买

2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27 23:57:00 发布:
--------------------------------------------------------------------------------
晕菜了~~~~好好的一个帖,变成水帖了.......

2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6-11-28 0:11:00 发布:
--------------------------------------------------------------------------------
除了你的帖子,还能有什么?
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一个:尽可能地多灌水,降低酒精浓度,看你到最后还闻不闻得出来是酒!!

大家要快灌,免得变成醋了,哈哈…

2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xiumy 于 2006-11-28 15:35:00 发布:
--------------------------------------------------------------------------------
真形象啊!
就这一点,比大学教授强多了啊!

2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elfid 于 2006-11-28 16:00:00 发布:
--------------------------------------------------------------------------------

3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qguangdong 于 2006-11-29 12:02:00 发布:
--------------------------------------------------------------------------------
精彩

3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Jesseli 于 2007-1-4 15:50:00 发布:
--------------------------------------------------------------------------------
太生动了。
让我这个电路迷途者受益良多。

3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zhiyu03 于 2007-1-4 22:33:00 发布:
--------------------------------------------------------------------------------
大家都变成要喝酒喝醋了啊。

3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阿昌281 于 2007-1-5 0:05:00 发布:
--------------------------------------------------------------------------------
谢谢2楼的
我是个刚入门的小弟,很感谢你的精彩的比喻让我一下就明白了,希望以后继续

3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7-1-5 0:19:00 发布:
--------------------------------------------------------------------------------
问题的实质---所谓的“数字信号”,实质上是1位ADC
"模拟电路为什么容易受干扰"---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所说的容易不容易受到干扰,并不是因为它是不是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而是因为干扰本身能不能体现出来的问题----从一个干扰的作用来说,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信号,都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受干扰的程度与干扰源阻抗、模拟/数字信号的阻抗有关。

可是,在相同的抗干扰情况下,数字信号确实可以在更大的干扰下进行。数字信号传输时可以采用阈值和远离阈值的大电平,而模拟信号根本不能这样处理,这样,数字信号里并不容易出现所谓的干扰,而模拟信号有微小变化都可以体现出来。

当然是否可以体现得出来,还要看观测能力。00讲的比喻,要正确理解,不要囫囵吞枣。比如,加了水的酒你为什么还能分辨出来?因为它的浓度你离辨认酒的门限还远着呢。同样,为什么你不一定分辨出浓度变化且变化到多少来?因为这你的分辨力没有那么高就分辨不出来,如果你的分辨力足够高,就可以分辨得出来。正如你的动作反应速度只有0.1s左右一样,你同样没有那么灵敏舌头或鼻子能轻易做到这些。同样,要注意:低分辨率ADC对小干扰没有那么敏感一样,高分辨率的ADC很容易分辨出微小的干扰。

可见,容易不容易受到干扰,与分辨干扰有能力有关。从接收的角度看(如果不接收,也不用谈这个问题),数字信号实质是1位ADC,它的分辨力是非常低的。如果把它改成2位、4位、8位甚至更多,情况就大不相同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信号接收电路往往有施密特阈值控制,如果信号幅度较小(信号弱),在阈值附近,则干扰作用比较容易反映出来。

---今晚先简单地改一下,明天再继续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6 0:45:01 修改者:iC921

3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likee 于 2007-1-5 17:18:00 发布:
--------------------------------------------------------------------------------
到底是水里加酒还是酒里加水啊?

3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henbintom 于 2007-1-11 20:45:00 发布:
--------------------------------------------------------------------------------
hehe
佩服二楼。。

3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776076 于 2007-1-12 1:44:00 发布:
--------------------------------------------------------------------------------
佩服,佩服。比喻得非常好!

3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tyw 于 2007-1-12 6:58:00 发布:
--------------------------------------------------------------------------------
精采

3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7-1-12 12:51:00 发布:
--------------------------------------------------------------------------------
回老乡921:
"模拟电路为什么容易受干扰" 这里的"模拟电路",应该看成"模拟电路系统",而不是看做模拟信号.

当然,要说"模拟信号容易受到干扰,而数字信号不容易受到干扰",也是勉强说得过去的.
模拟信号受到干扰,它就"变味"了,但数字信号在一定的干扰范围内,可以说它还是"原汁原味"的.

当然,IC921道出了这其中的根本: 不是因为数字信号没有"变味",而是因为数字系统中的
接收者比较"宽宏大量",不管你卖高浓度的酒给她,还是掺过水的低浓度的酒给她,
她都不跟你计较了,只要你别错弄成了纯"水",甚至让她吃"醋",那就不行了。

4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wjcy131421 于 2007-1-12 14:50:00 发布:
--------------------------------------------------------------------------------
精彩

4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李山青 于 2007-1-12 14:55:00 发布:
--------------------------------------------------------------------------------
HAO
比喻的太经典了,我服了YOU

4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赤铸 于 2007-1-12 21:25:00 发布:
--------------------------------------------------------------------------------
其实不能绝对说哪个更容易受干扰
一个纯模拟的PID控制电路,受点干扰,输出暂时波动,即使遇到很大的尖峰,干扰消失后通常还能回到正轨,所以模拟系统比较“肉头”。就像中国俄罗斯这样腐朽的大国,效率很低,丢了大片国土还能抗过去。

数字系统走的是“极端”道路,干扰不超过限度时“岿然不动”,偶尔超过一次,可能就“彻底崩溃”,试想,程序跑飞会怎样?就像德国日本,效率很高,但一走向被动就差不多完蛋了。

同样处理几十kHz的信号,模拟电路可以用各种滤波措施将带宽限制为略大于信号带宽,高频干扰可以有效抑制(包括从线路和空间过来的)。
用数字系统实现,动辄要用数十MHz的时钟,而且几乎不可能用电路滤波去抑制(软件滤波的前提是不混叠、不跑飞)。

而且,很多所谓的“数字系统”还是离不开前端的模拟电路,所以一样存在模拟电路的缺陷。

所以,从精度的角度,也许数字系统更抗干扰;从安全的角度,很可能模拟系统更好些(至少代价更低)。

4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iC921 于 2007-1-14 1:04:00 发布:
--------------------------------------------------------------------------------
谢谢00
我当时没想出什么合适的词,于是就加了引号,现在终于有了,谢谢!!

从正面角度理解---从接收角度看,问题的实质是:

“数字信号”---数字系统,实质上是一位ADC
“模拟信号”---模拟系统,其实类似于多位ADC

赤铸的评论也好GOOD,完善了我一个概念,感谢了!!

其实,我这些天也是一直在想如何解释得清楚的。能想到一位ADC,还真不容易,真的,从看到帖子以来就想着掂记着……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14 1:07:35 修改者:iC921

4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xyz4333 于 2007-1-17 9:55:00 发布:
--------------------------------------------------------------------------------
有趣!!!

4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俺从头来 于 2007-1-30 18:35:00 发布:
--------------------------------------------------------------------------------
看到大家如此精彩的评论
忍不住顶一个

4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线路板加工 于 2007-2-3 9:34:00 发布:
--------------------------------------------------------------------------------
可能是因它是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A:
很好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网友B(2010-03-25):
有道理,我只是觉得如果模拟与数字相比较还是数字比较有优势,至少它是可以更准确,下一代数字技术将更好的解决数字系统的数据恢复问题,所以我就技术的本身而我选择数字!而模拟就更容易受干扰!

楼主:
模拟就更容易受干扰

这……你不是正应了帖子所言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啊----也正是因为不是这样,于是我才特别地提出了这点建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很形象哦,高人~

楼主(2011-05-14):
回复 楼主:
呵呵,很形象哦,高人~
引用 网友C: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