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3V变为9V,并且效率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02):
非要用分立元件啊?
那就做个简单的分立元件的开关电源咯~

网友B:
自激Buck电路。
楼主未说明需要多大电流,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某些电源控制芯片。

楼主:
谢谢两位,现在上面部分暂时没做多大变化,只是简单的调整了一下电阻阻值。
还有一个问题电路中有一个用于升压的电感,电感一端接的是直流电源,电流却是一个确定的值,为什么?
这部分能量是完成了升压所必需的吗,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减少?
电感反电动势产生所需的能量不是凭空而来的吧,请大家指点。

不好意思没上图,图很简单,电感L1左端接直流电源,Q1为MOS管,栅极接一振荡电路输出。测电源到L1中的电流为一恒定的值。

网友C:
电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