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机调速电路合理吗?

楼主(2009-12-02):
PWM信号单片机输出,通过光耦驱动MOSFET调节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贴图

网友A:
不合理啊,都共地了还要光耦做什么?

楼主:
多谢楼上的提醒,是应该分开,光耦是为了转换电平驱动MOSFET.不过正如楼上所说不应该共地

网友B:
共地了也可以用光耦的,毕竟元件数目较少,而且就算万一Q6坏了漏极对栅极短路的话也不会坏MCU。

这个电路开关速度较慢,PWM频率不要太高哦~

楼主:
PWM频率在1~2K可以,达到8K左右就不行了,若要提高频率是否要用高速的光耦就可以了,6楼前辈请赐教。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光是光偶部分速度不快,后面的MOSFET部分速度也不会太快的把,R22、R23和寄生电容造成频率响应被限制。

楼主:
ye老师能不能说明白一些,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否电阻太大使得MOSFET的驱动电流小影响了管子的开关速度;怎样可以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LS的,PWM是交流信号,而电机是直流的。不滤波有交流分量为什么也能驱动啊?谢谢。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LS的,PWM是交流信号,而电机是直流的。不滤波有交流分量为什么也能驱动啊?谢谢。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PWM属于脉冲信号,至于为什么PWM能驱动这个直流马达工作,你可以去看看马达调压调速相关的基础书籍。

网友C:
ye老师能不能说明白一些,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否电阻太大使得MOSFET的驱动电流小影响了管子的开关速度;怎样可以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
引用 楼主:

电容很难改变。
RC常数是否明白?电容充电是否明白?明白这些就知道应该如何设计电路了。

楼主:
多谢YE老师提醒。试试看

楼主:
问一下TLP521及6N136的开关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E:
又是一个不加续流二极管的电路。简直是打算烧管子的设计。

网友F:
不行  速度太慢
你PWM要调占空比吗?调速比是多少呢
光耦能带动负载比较小,开关时间长,功耗大

网友G:
在哪里加呢?是在光偶后面加二极管吗

网友C:
在哪里加呢?是在光偶后面加二极管吗
引用 网友G:

在马达上反向并一个即可。

网友H:
我想这电路会出现以下情况:
没加续流二极管,MOSFET很快OVER.
MOSFET G极驱动电流才3mA,太小了,开断过程时间长,MOSFET发热很快OVER
由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TLP521驱动侧的电流不知能否提供所要8MA电流?要是拉不动,那就没信号到后面了,电机就动不了。灌电流应可大于8MA。

楼主:
MOSFET内部有了二极管,是否还需要外加一个呢?

网友B:
LZ ,去分析下断电时电流的回路先

网友C:
MOSFET内部有了二极管,是否还需要外加一个呢?
引用 楼主:

在马达上反向并接,不是在MOSFET上反向并接,明白的没有?!

网友I:
看不见啊?

网友J:
多点见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们

网友K:
经典的还是H桥电路哦,我见过许多产品上都用呢

网友L(2010-09-07):
半桥驱动,,有空间自然加上续流二极管最好,,实在没空间就把MOSFET耐压选高些,,也没问题。

12V VDC,,,选100V MOSFET

网友M:
上面说的续流,光耦问题都很对,但应确定PWM脉冲加到电机调速还是MOS管工作在放大区调速,放大区调速,MOS的功耗非常大,不大可能。但PWM调速,MOS管驱动靠电阻分压,光耦驱动,问题多多

网友N:
20楼说得很对,看看20楼吧

网友O(2013-08-14):
这个电路我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