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7915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12-02):
7815,7915如果要正常输出+-15V,最低电压要多少?
以前一直没注意,今天查了下datasheet也没发现.好象在哪看到过说要比输出高2V左右

网友A:
要比输出电压高3v,才能保证输出的稳定

网友B:
与负载电流有关。负载电流比较小时,输入比输出至少高1.8V左右,负载电流比较大时,输入比输出至少要高2.5V甚至更大。

网友C:
今天查了下datasheet也没发现-----仔细研究datasheet,每个datasheet都写得很清楚。

网友B:
Datasheet上有的。

不过这是典型值,每片稳压芯片均可能偏离此值。

网友D:
细心的人啊

网友E:
唉,现在的小孩连datasheet都不懂得看。。。

网友F:
标准78/79系列线性稳压IC的输入输出压差应大于等于2.5V。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帮助及批评~
不懂如何进行"加分操作"和"结贴"操作,就让它自然沉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