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555电路

楼主(2009-12-02):
我要用555电路实现占空比不可调,并且固定在50%,但是定时时间可调,也就是说tPH=tPL,但tPH和tPL都可调,并且是同时增大或减小,而且可调节的这个电位器最好用一个就能搞定。

大概就是这样,前段时间问过一次,当时那个定时功能没有问题,后来又用“直接反馈无稳”的电路,这前后两个电路,我认为都是有了“压降”,因为4、8脚上面我加5V,在3脚输出为4.26V,然后听我同学说什么“用万用表量只能量到一半的电压,意思就是2.5V啊”,这个还请帮忙解释一下

先问这么多,等待各位老师前来解答!

网友A:
这里有一个555设计软件,试一下

3脚输出高电平空载小于VCC,带载会拉低,若测量的万用表内阻较小,负载增大输出会更低

至于2.5v的结论应该是把它看做是PWM输出控制的开关电源,VCC*占空比=理论输出电压。

网友B:
楼主应该使用示波器进行观察,否则得到的是平均电压。另外,555是双极晶体管工艺的IC,输出电压无法做到电源电压那么高,会有点压降。

网友C:
报告chunyang版主,他们公司没有示波器:lol

网友B:
呵呵,楼上千里透视眼……

楼主:
这里有一个555设计软件,试一下

3脚输出高电平空载小于VCC,带载会拉低,若测量的万用表内阻较小,负载增大输出会更低

至于2.5v的结论应该是把它看做是PWM输出控制的开关电源,VCC*占空比=理论输出电压。 ...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无论如何我555的3脚输出电压也是降低了,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
楼主应该使用示波器进行观察,否则得到的是平均电压。另外,555是双极晶体管工艺的IC,输出电压无法做到电源电压那么高,会有点压降。
引用 网友B:

我输入5V,输出4.2V,还算正常吗?
如果我想输出5V,是不是得提高输入电压?
呵呵,楼上千里透视眼……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那个人是我同学!

网友A:
若非要输出达到5v,可以适当提高VCC,很多元件高电平输出(无上拉、无耦合)一般都低于VCC,毕竟元件内部存在晶体管(PN结)

网友B:
输出电压跟负载也有关系,双极型IC工艺中的输出级内阻较高,有电流流过就会产生压降,只要这个压降在后级电路可以接受的门限之内就可以不必关心;如输出级负载过重导致输出电压跌落到门限之外,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一级缓冲,用门电路或分立晶体管都可以,比单纯采用升高电源电压的方法合理。

楼主:
输出电压跟负载也有关系,双极型IC工艺中的输出级内阻较高,有电流流过就会产生压降,只要这个压降在后级电路可以接受的门限之内就可以不必关心;如输出级负载过重导致输出电压跌落到门限之外,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一 ...
引用 网友B:

简言之就是在555输出端加上一级缓冲,我有点儿明白了,我试试吧,先谢过了

网友B:
先要注意后级电路需要的门限,门限满足了就不必费事。

楼主:
先要注意后级电路需要的门限,门限满足了就不必费事。
引用 网友B:

门限满足,那这个先不考虑!
再回过头来说555定时的问题,把占空比控制在50%不变,但是延时的长短要可调,这个用555可以实现吗?而且最好调整延时的时间只用一个电位器,我弄了好久也没成功,现在开始对用555做这个电路没信心了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加不加二极管的区别,结果看图可知,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无二极管

有二极管

网友C:
今天忙中偷闲,把电路图焊出来了,一会上图

网友C:
上面的电路图基本上符合LZ的要求
借LZ宝地,也问个问题

如图,将两个三极管去掉,占空比就不是50%了,没搞明白为什么,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D(2012-12-08):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输出的脉冲宽度与滑动变阻器的大小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想输出0到3秒的可调脉冲宽度,占空比为固定的50%,图中的参数是怎样确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