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电压控制问题

楼主(2009-12-02):
该电路设计目的为,用1.2V电压控制2.5V电压输出,也就是1.2V比2.5V先上电即可以,但实际打板情况为,2.5V不受控制,见下图

1,去掉R153,电路不工作,2.5V不输出,
2,去掉 R154,2.5V正常上电,此时测得Q3 B级别电压3.0V,Q4    C级电压3.68V
    Q4   B级电压-1.4V,EN脚电压为2.4V(此脚非常灵敏,测量会一直变小,直到2.5V无输出),
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这-1.4V是怎么回事,这电路怎么改才能实现1.2V控制2.5V的功能,电路设计中,谢谢

楼主:
新手求帮助,难!!!哎。。。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错误。
首先,Q3的BE间要加偏置电阻,这样才能保证Q4截止时Q3能够自动截止;其次,EN端如果是高电平有效,那么必需加下拉电阻且需用欧姆定律计算与R85合理的比值,以满足Q3导通时EN端需要的电平值。
楼主应该先补补晶体管基本电路原理和欧姆定律的使用、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