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可控硅,几个小疑问

楼主(2009-12-02):
(图片)

楼主:
关于上图,光藕右边1K电阻和510R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有些地方没有用1K电阻,电路也能导通吗?

网友A:
510欧电阻目的是限制电流,1k电阻为使门极对A1有较低阻抗,减少误触发。

楼主:
1k电阻为使门极对A1有较低阻抗,减少误触发。
maychang的意思就是说1k电阻有分流的作用对吧,减少触发电流?

楼主:
另外 书上说尽量避免第四象限触发,此电路应该只工作在一、三象限触发状态对吧。

网友A:
此电路显然工作于正向正触发、负向负触发。

楼主:
正向正触发、负向负触发
maychang  是这样的 没错
也就是我说的一 三象限的触发状态

网友A:
没错,就是。

楼主:
这个电路 我发现光藕不给低电平控制信号的时候
我接的4W的交流同步电机有点震动的感觉(但未转动)
当然给低电平控制信号,就转动起来了。
我查过BTA12的断态漏电流 在25度的时候是5uA
这么小的电流怎么会引起电机震动呢?
这种情况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
补充:BTA12断态漏电流在125度的时候 是5ma,那么绝对引起4W电机转动了
但时下正值冬日,温度未到25度。

网友B:
LS,没有过零检测你怎么能保证是第一三象限触发?

网友C:
光耦可控硅MOC3083带过零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