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原理图文件怎么转到ORCAD里面打开?

楼主(2009-12-02):
高手请回答,上分。谢谢!

网友A:
菜鸟弱弱的回答,你在导出的时候有个选择保存文件的格式,我记得好像有的,选择ORCAD的格式就可以了吧!不知道说的对不?

楼主:
很确切的回答,PROTEL里面没有这个选项。不过还是谢谢LS。

网友B:
貌视没有见过

楼主:
知道的大虾能不能露个面?本人大大的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