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变流器的生产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09-12-02):
有做风电变流器的么,请问一下生产风电变流器需要什么设备啊,

明白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变流器是用在变速恒频发电机上的,其实就是一个AC-DC-AC,借助变流器,可以实现最大功率跟踪,并且可以随时软性切入。大功率变频设备厂商,有做这个的资质。